两种方案,确有两种不同结果!!

楼主(2017-03-06):
我的美国消防船改的比例控船:    320A有刷电调,  380电机,  1800毫安的镍氢电池  在水潭玩不到二十分钟就没电啦
    同样的配置我改成不要有刷电调,,把电机和电池直接连接,用微动开关控制关断,断断续续却能玩50分钟,这是怎么回事!?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网友A:
请问用微动开关是如何控制它“断断续续的”,开出去后手还能够得着开关吗,我记得微动开关没有自锁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微动开关是如何控制它“断断续续的”,开出去后手还能够得着开关吗,我记得微动开关没有自锁型吧

。。。舵机控制不谢

网友:
你是用舵机控制开关的吧 那电机就是独立供电了? 而且用电调就算不开油门也有一定的耗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控制不谢

这样的话不如用PWM继电器模块,微动开关过这么大电流太容易坏了。
但是效率也不至于相差一倍以上,肯定有问题

网友:
电调有风扇 另外 电调有电压最低值 低于这个电压就不工作 单纯开关控制就没有这个问题 不推荐开关控制 无法调速 另外 不安全不可靠

楼主:
我用几个开关并联着的,过的电流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微动开关是如何控制它“断断续续的”,开出去后手还能够得着开关吗,我记得微动开关没有自锁型吧

舵机控制开关

楼主:
我的这个船,速度不快,最快也就十来公里!调速的意义不大!微动开关的触点选的是银的那种,

楼主:
开关的触点为了能过大一点的电流,我做了点改进,原开关的上下触点是点接触,我把它锉成平面的,变成面接触!在触点上还抹了点黄油,据说可以减少火花!
我喜欢这样的折腾!也很享受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