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完美替换xk120舵机

楼主(2017-03-06):
前两张es9251  第三张上面居然是用的v977的舵机   舵机表现都不错

网友:
刚刚憋舵烧掉一个9251.............

网友A:
这个后面十字盘舵机高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后面十字盘舵机高了一点

你是说用 哪个舵机高?

网友B:
9251 不是5v舵机吗 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51 不是5v舵机吗 能用?

不知道老外怎么搞的,看论坛大神说飞起来电压会降下来,调机容易烧

网友A:
后面固定尾管盖子默认高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固定尾管盖子默认高了一点

是的 要换个长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51 不是5v舵机吗 能用?

XK120 的舵机供电电压就是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