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X开箱照,附问题一则,求助

楼主(2017-03-06):
等了将近一个月的亚拓150X今天终于到了,机机很不错,很精致,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本人用的jr xg7的控,苹果5s,下载了软件,根据提示也成功对频了,但是用遥控器还是没反应,请问是怎么回事呀?有知道的吗?

网友A:
软件中要先调到JR模式。默认是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中要先调到JR模式。默认是FUTABA

已经将其调到jr模式了呢

网友B:
接卫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卫星了吗

接了卫星呢,rj 01

网友C:
这机要接收到油门值为0才能通过自检,然后想办法达到这个目标就行(前提是确认支持这个协议)

网友C:
关闭油门锁定开关后去试试,上下都试试,可能反了。记得150x第一次要校正油门?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要接收到油门值为0才能通过自检,然后想办法达到这个目标就行(前提是确认支持这个协议)

通过自检会发出什么声音吗?另外,是什么协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油门锁定开关后去试试,上下都试试,可能反了。记得150x第一次要校正油门?忘了

新建的模型档案没有设置油门锁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自检会发出什么声音吗?另外,是什么协议呢?

我的意思是我不了解jr控,但是150x貌似支持jr卫星,所以具体这个控这个卫星到底能不能读出来我不确定,需要你来确定。
150x电调用的是bl程序,但是和以前知道的bl不同,它不需要你拉高(1)再回最低处(5)通过自检,而且之前貌似少于或等于0就行。而150x只需要油门值为0,它直接发出两声 1 5 ,少于0不行(比方油门锁定)
以上是我的认识,如有不对,请见谅

网友:
Blheli插电1 2 3三声
通过自检1 5两声
没后面1 5两声说明电调没通过自检,通过的前提就是机子读到油门值为0。电调通过自检前斜盘什么的肯定没有反应的
另外卫星接上飞机后,如果常亮(spektrum 是这样)说明卫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lihe 插电1 2 3三声
通过自检1 5两声
没后面1 5两声说明电调没通过自检,通过的前提就是机子读到油门值 ...

客气了,我再试试看

网友D:
为什么箱子和头罩都是DF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箱子和头罩都是DFC啊?

我理解为亚拓之前的150dfc销量太差,还有很多配件没用完,所以偷了个懒,顺便清库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为亚拓之前的150dfc销量太差,还有很多配件没用完,所以偷了个懒,顺便清库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气了,我再试试看

好久不关注这个电调程序,名字记成belihe 闹笑话了。
话说楼主对频成功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不关注这个电调程序,名字记成belihe 闹笑话了。
话说楼主对频成功了没

对频成功了,就是控不支持…

网友C:
不会的啊,只要卫星支持,控和卫星又成功绑定,就行。会不会通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啊,只要卫星支持,控和卫星又成功绑定,就行。会不会通道的问题?

可是各个通道都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各个通道都没反应…

所以说对频没成功啦。
电调通过自检的声音有没有?1和5两声。通过自检才算对频完成
它要检测到油门最低位(0)才行
RJ01是DMSS,150X支持的。
仔细检查一遍
1、卫星先成功绑定
2、APP设置选择JRXBUS,回到主页面点保存退出。飞机灯常亮变暗完成保存
3、卫星街上飞机,按住飞机主板的对频键,上电
4、遥控对频

150X要检测油门最低位(0)然后斜盘舵机跳3下,发出1 5 两声。才正式对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对频没成功啦。
电调通过自检的声音有没有?1和5两声。通过自检才算对频完成
它要检测到油门最低 ...

但是xg7控里面没有xbus这个选项…

楼主:
而且我确定是对频成功了的…看样子真是控不行…

网友:
直接买个futaba控解决

网友:
X跟DFC没什么大的区别,主要就是陀螺增加了救机模式

网友:
app里的遥控器选顶里油门选项的右边有个小方格你给打个对句,油方反向

网友E:
你的遥控器里没有x.bus功能,不知你的控能升级吗,我×G8可升级这个功能,还有你控里有个REVERSE SW功能项你式着设一下看能动吗,我飞老版150就要设这个功能,2,3,4,6项放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遥控器里没有x.bus功能,不知你的控能升级吗,我×G8可升级这个功能,还有你控里有个REVERSE SW功能项 ...

xg7不能升级,所以要换控才行,之前再app里试过反向了,无效果,我在jr的技术群里也问了,他们说xg7不行,xg6,xg8,xg11可以

网友F:
卫星先用标准接收机对频,然后再接到150X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