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公制螺纹是不是和标准件螺纹一样

楼主(2017-03-06):
M12*1.25表示夹头后面孔为M12*1.25的螺纹(M12*1.25为公制螺纹,表示直径12mm 螺距为1.25);
上边所表示的螺纹是不是标准件螺纹

网友A:
标准螺纹一般是粗牙的螺距,查了一下M12是1.75,细牙的有1.5,1.25,1

网友B(2019-02-08):
标准件包括公制、英制和管螺纹。我国常用的是公制螺纹,以毫米为单位,齿形是60度角。英制角度小,一般多见于进口的老旧设备工具。

网友C:
标准螺纹一般是粗牙的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