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自组o艇,首次下水测试

楼主(2017-03-06):
目前问题,请老鸟指点一下
1.出轴算错了,现在只有4cm不到,需要重新拆除用ab胶粘死的电机座,目前知道有加热法,还有什么无损好办法?
2.目前用尼龙浆测试,定好尺寸后再买cnc浆或者铜浆
3.轴套是7mm(用的是杯士),想换成8mm轴套上高速法兰轴承,但固定轴系的法兰座是7mm内径,请问如何精准扩孔到8mm(以中心点为基础)
4.舵机回不到中位,导致左右跑偏
5.还有什么好办法提高速度

配置:好盈120a 防水车用电调
   豹子3660电机3800kv(感觉转速没有那么高)
   432尼龙浆
   3s电池?x&sharefrom=android

楼主:
电机听声音貌似没有3800kv

网友:
只知道舵臂先拆出来,充电等中位然后再安上,然后在方向刀那里调至准确中位。行驶过程微量偏移可以用遥控微调按钮

网友A:
桨叶太保守了吧···3660KV3800至少438以上的桨····我之前3650KV3980用438桨毫无压力···也是O艇·····出轴确实短了些···玻纤船壳高温去掉AB胶的话会把船壳一起烤软变形的··建议电磨打磨掉大部分以后用小刀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叶太保守了吧···3660KV3800至少438以上的桨····我之前3650KV3980用438桨毫无压力···也是O艇· ...

多谢指点

网友:
还有2把刀 游泳的遇到要遭

网友:
听声音,桨小了,要换大一点得桨,我推荐438

楼主:
已经下单438CNC浆

楼主:
电机固定座已经剥离,热风枪加热电机座很轻松就剥离,现在出轴5.5CM

楼主:
另外高速时轴的共振很多,准备把轴系方面更换了外径8内径7的轴套,轴承用日本ezo(7*4*2.5)的高速法兰轴承,到时再测试一下

网友B:
这种船最好还是用番水平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叶太保守了吧···3660KV3800至少438以上的桨····我之前3650KV3980用438桨毫无压力···也是O艇· ...

请问你用什么电池,我用438浆感觉负载太大,电池有呼吸效应

网友:
铜套的话,不高速无所谓,你要轴承的话,精准扩孔除非你上CNC了,这个价钱还不如直接换个轴系,
电调最好有水冷,风扇不可靠,出轴除了长度,还要注意角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什么电池,我用438浆感觉负载太大,电池有呼吸效应

电池至少3S5200MAH30C的····
如果电池仓不够大放不进5200的那就提高电池C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至少3S5200MAH30C的····
如果电池仓不够大放不进5200的那就提高电池C数

上4s可以吗?kv会不会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4s可以吗?kv会不会太高

3660KV3800估计是上不了4S···电机应该也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