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新品——无线头追传感器测评

楼主(2017-03-07):
截取了一部分官方说明书内容,让大家对这款产品有个大概的了解。
Arkbird产品介绍 无线头部传感器,是目前市面上第一款新型的无线头追系统,它让您能轻松的通过头部移动
来控制摄像头移动,从而享受更加惬意的 FPV 飞行视野。
这款产品采用无线通信链路,避免过多的接线带来的不便。同时此款 Arkbird 无线头部传感器还具备
通用性强,连接方式丰富的特点。
产品特点 :
1.  采用无线通信链路,避免绕线,使用时活动自如;
2.  内置九轴传感器,测量精准,漂移率低;
3.  发射模块自带电源模块,续航超过 15 小时;
4.  接收模块具备多种连接方式:有 PPM 中转连接、高频头直插、PWM直接输出等连接方式;
5.  设备硬件稳定性高及程序设计合理增强了产品使用安全性。
注意事项: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注意细节和接线,务必检查所有接线后再通电,错误的接线可能导致设备
永久损坏!接收模块应保证在发射模块的前方,以保证无线信号的良好。
Arkbird 无线头部传感器的接收模块支持 PPM 输入和输出,同时也支持 2 个 PWM 的输出:
  在使用 PPM 的输入和输出功能时,它能将横滚和俯仰控制值叠加到遥控器 PPM 的第 9、第 10 通道,
  在使用 2 个 PWM 的输出时,它可以直接输出横滚和俯仰舵机值(可以直接用于 433 转发模式)

这两个为头追无线发射及接收模块

发射模块还内置了一颗1000mah电池,据说续航15小时,这个是否真实还有待实测。这款头追相较于开源头追实现了无线传输数据,自制的开源头追各种线连接比较麻烦,而实现无线化技术能力要求较高,且较不稳定。综上所述,这款头追还是可以满足对品质要求较高,不喜欢折腾的魔友。

发射模块黏在fpv眼镜上就可以,注意垂直要安装在眼镜正前方,白色按钮是一键回中按钮,按下后即以当前位置为正前方。

头追接受模块外置高频头版遥控器直插接口; (如 frsky、x9d 等遥控器都可以直接使用)从上至下为:PPM 输入、12V 输入、12V 输入、GND、空, 2个 12V 输入可接独立电源。

Arkbird产品介绍 无线头部传感器,是目前市面上第一款新型的无线头追系统,它让您能轻松的通过头部移动
来控制摄像头移动,从而享受更加惬意的 FPV 飞行视野。
这款产品采用无线通信链路,避免过多的接线带来的不便。同时此款 Arkbird 无线头部传感器还具备
通用性强,连接方式丰富的特点。
产品特点 :
1.  采用无线通信链路,避免绕线,使用时活动自如;
2.  内置九轴传感器,测量精准,漂移率低;
3.  发射模块自带电源模块,续航超过 15 小时;
4.  接收模块具备多种连接方式:有 PPM 中转连接、高频头直插、PWM直接输出等连接方式;
5.  设备硬件稳定性高及程序设计合理增强了产品使用安全性。
注意事项: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注意细节和接线,务必检查所有接线后再通电,错误的接线可能导致设备
永久损坏!接收模块应保证在发射模块的前方,以保证无线信号的良好。
Arkbird 无线头部传感器的接收模块支持 PPM 输入和输出,同时也支持 2 个 PWM 的输出:
  在使用 PPM 的输入和输出功能时,它能将横滚和俯仰控制值叠加到遥控器 PPM 的第 9、第 10 通道,
  在使用 2 个 PWM 的输出时,它可以直接输出横滚和俯仰舵机值(可以直接用于 433 转发模式)

网友:
占个球啊  等一天了

楼主:
还会有详细的评测视频

网友A:
A控无线头追的视频?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控无线头追的视频?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谢谢这位模友了,省的我再搬过来了

楼主:
arkbird新品——无线头追测评
测评视频

楼主:
第一次做视频,有点紧张,说得不好请多见谅啊

网友(2017-05-09):
这个不错,不知道能不能用在精灵上面??

网友:
装像真机会比较爽

网友:
装遥控坦克上应该比较好玩吧

网友B(2017-07-13):
引用 楼主:
还会有详细的评测视频

这个可以用在精灵3 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在精灵3 上面吗?

不可以哦,大疆的全部设备都是闭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哦,大疆的全部设备都是闭源的

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只是改动电路会麻烦一点,需要把头追的接收机2个通道接到大疆俯仰和横滚的遥控器控制通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只是改动电路会麻烦一点,需要把头追的接收机2个通道接到大疆俯仰和横滚的遥控器控 ...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改装一下可以用自己的遥控器飞精灵了?大疆的控制貌似都加密了

网友(2017-10-07):
368块…自己做才100多…厂家以为我们钱多人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