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换2.4G高频头,那个牌子的系统稳定性好?

楼主(2017-03-07):
如题,几年前买的10c 72M,现在想改成2.4G模式,目前哪个品牌的高频头和接收系统比较稳定?性价比谁家好点?谢谢~

网友A:
天地飞2.4G高频头和接收机,稳定、性价比高

网友B:
原装的最好,但贵。副厂能买到的就两家。都是2xx元收发一套。
如果你有一堆天地飞的接收机,那么买天地飞的WFTRFS高频头套装。还能兼容他自家的原厂便宜接收机。DSSS技术。2.4G 9通道
否则就买FrSky 2.4G FUTABA 用升级套装 DFT+V8FR-II-HV 高频头。FHSS技术,2.4G 8通道
至于DSSS和FHSS哪个好。我就不详细分析了。

网友C:
建议还是frsky的高频头和接收吧

网友D:
建议用原装的TM-8或TM-10 2.4G的,接收机可以配副厂的很便宜。【你可以去闲鱼上面收】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FRSKY貌似就是接收机比较贵,其他评价还挺好~

楼主:
话说现在PPM和PCM的接收机都要买不到了,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