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DEVO7E+MCP的问题

楼主(2017-03-07):
淘得一MCP,DEVO7E刷了deviation v4.01cn_by_Mckay版本,用DEVO协议能对上,油门、前后,左右侧都可以,但打左方向尾浆能动,打右边就不能动。请教是控还没有调好还是MCP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吧
打方向,尾浆不转,不正常吧

网友B:
大桨转起来就两边打都能动了。

楼主:
就是大浆转的时候,打左边尾浆可以转,但打右边就不转

网友C:
飞起来之后尾巴有一个转速,左转减速,右转加速,在地面上当然不动

楼主:
但飞机在地上就直接打转了

网友D:
mCPx知道。MCP是什么?国外论坛有mcpx协议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