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船蹦蹦跳

楼主(2017-03-07):
新装的40CM小白船,半油门就开始跳了。有高手知道啥原因吗?

网友A:
没有一张图能看到出轴角度的··所以无法分析·
前几张图看电机的位置应该是出轴角度太大···后来几张电机前移了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视频

一个人没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张图能看到出轴角度的··所以无法分析·
前几张图看电机的位置应该是出轴角度太大···后来几张电 ...

现在出轴基本平与船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出轴基本平与船壳

那就应该差不多了···可根据姿态调整电池的位置来控制一下重心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C:
图片毫无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毫无参考价值。。。

图片要拍那个部位

网友:
首先 要给出详细电装和桨 重量等数据 照片要拍全船 首先水平拍侧面 其次开盖正上拍内部(最好标出重心位置) 船头底尾 嗯 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张图能看到出轴角度的··所以无法分析·
前几张图看电机的位置应该是出轴角度太大···后来几张电 ...

前几张不是出轴角度大 是用的软轴

网友D:
跳是绝对的,不跳时相对的。慢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是绝对的,不跳时相对的。慢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跳是绝对的,不跳时相对的。慢点可以吗。

慢就不跳了半油门。要的就是(心)跳。

网友:
装个压水板管用吗. 有浪肯定跳.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E:
船身短容易跳,船体不平滑都会跳。

网友F:
动力大,船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力大,船轻了

说的对及了!现在缩短出轴!

网友:
之前前的出轴好长

网友G:
你现在出轴几厘米 就是船尾到尼龙片的距离 。这条船我也在装 也是跳  最早出轴5CM 跳的厉害 4.5CM 也还是跳 。现在准备改到4CM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现在出轴几厘米 就是船尾到尼龙片的距离 。这条船我也在装 也是跳  最早出轴5CM 跳的厉害 4.5CM 也还是跳 ...

看看上面的图,有尺寸。咨询过高手,这条船型装出来的基本都会跳,船型问题!只有缩短出轴和用小浆。我现在出轴大概3CM,3S2200电池,32浆。已经不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看上面的图,有尺寸。咨询过高手,这条船型装出来的基本都会跳,船型问题!只有缩短出轴和用小浆。我现 ...

十分感谢 电机是什么型号 急速能有多少。我的是2221外转 3700KV

网友:
好帅,会跳的船

网友:
有什么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十分感谢 电机是什么型号 急速能有多少。我的是2221外转 3700KV

2850内转电机3800KV。你的外转估计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出轴角

25CM轴,俺电机直径放最低,估计2-3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25CM轴,俺电机直径放最低,估计2-3度

高速船最好不要有角度,是在不行加压水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速船最好不要有角度,是在不行加压水板

硬轴多少有角度的。小船可以不考虑压浪板,没多少作用。船高速不跳可以加长出轴。

网友(2017-04-12):
老裘出来玩

楼主:
加我微信,在个人聊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