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枪控改2.4G PPM输出信号问题

楼主(2017-03-07):
手上有一闲置很久老的AM枪控,现在想把它改成2.4G的继续服役,水平有限不知从电路板哪个点一取PPM信号,请高人帮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要看板的另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板的另一面

已补上正面图。

网友:
拿收音机找

网友:
收音机找。。。。。。没试过,我猜是用天线在芯片引脚上一个一个点过去,听哪个点有那种有点像50Hz方波的声音出现。
我是拿示波器在芯片的引脚上一个一个测,找符合ppm规律的信号(打杆会导致一个脉冲移位且位移量和杆量成正比)

网友:
原來可以改的,关注中

网友(2017-07-15):
把中间那个24个脚的芯片丝印型号名贴出来,我会告诉你是哪个脚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