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手一个二手250穿越,求CC3D怎么设置 ?

楼主(2017-03-07):
新手刚入手一个二手250穿越,求CC3D怎么设置 ?
飞机基本已经调好,能起飞,就是有时候会上下跳,是不是哪里没调好?
刚开始玩应该从哪里调,调什么?

网友A:
我跟你一样,二手的,不会

网友B:
换F3吧,CC3D不如F3好用

网友C:
下个地面站调一下 优酷有泡泡老师cc3d调参教程 关与f3我调到现在没调好过我可能买到了假飞控

网友D:
如果机器配置低不要用F3。自稳不行 没cc3d好。 如果只飞手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