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7-03-07):
前几年买了艘欧兰斯798-1,由于本人空模为主,摩托艇水域太远,所以很少玩!前几天朋友借去狂欢了一次!据说被水里的塑料袋给缠绕了螺旋桨,拆开维修发现少软轴和硬轴的连接这松了!这个位置好像是用胶水连接的!请问一下!这是用什么胶水的?

网友A:
用乐泰的一种不可拆卸的螺丝胶,具体型号我不记得。你也可以用锡焊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乐泰的一种不可拆卸的螺丝胶,具体型号我不记得。你也可以用锡焊起来。

这个螺纹胶有!可以试一下!

网友B:
乐泰638胶水。粘之前用工业酒精处理一下表面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泰638胶水。粘之前用工业酒精处理一下表面脏东西。

谢谢!

网友:
你清理干净以后用热吹风和焊锡重新焊就可以了,我就遇见过,重新焊接以后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