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模友帮忙看看这个入门机可以吗?

楼主(2017-03-07):
模拟器玩了一个月了,起飞,降落、8字,跟斗都基本掌握。想买入魔的第一架飞机,但是电机、电调什么的都还不懂,请模友帮我看看 这个做入门机可以吗?(控买的是乐迪的AT10 2代)这两个哪个好呀?

塞斯纳美猴王 15级赛斯纳电动练习机

编号:E0717

品名:美猴王

翼展:1030mm

机长:900mm
全备重:620g(不含电池
电机:2212 KV1400、KV1000
桨:8*6,9*6
电池:11.1V2200MAH
遥控器:4通4舵
舵机:4*9克舵机

锐动天空天际线

主要参数:

翼展: 780mm

动力:1806 2300kv电机 5030 螺旋浆

电调:12a 锐动天空特制2a bec输出电调,自动校准油门行程。

舵机:8g*3,超音速S0008

电池:3s 500mah

某宝看的

某宝看的

网友A:
md塞斯纳,天行者,或好小子

网友B:
第一个在新动看的吧,当时我也考虑过,但很多人说不好飞,就是便宜,美猴王,98,空机。
第二个其实就是好小子,我飞过好小子1000,太稳,不能横滚和筋斗,入门可以,飞飞航线起降,起飞距离很短,几米就够了,降落要十几米,我自己的体会。
我现在用的fms入门机,800翼展,建议你买fms的1280入门机,全套带遥控,官方店卖400左右,性价比很高,做工也好,肯定比上面2个好飞

网友B:
论坛有人说好小子800可以横滚和筋斗,我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在新动看的吧,当时我也考虑过,但很多人说不好飞,就是便宜,美猴王,98,空机。
第二个其实就是好 ...

谢谢,控我练模拟器的时候就买了。你说的这个起飞和降落要的跑道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d塞斯纳,天行者,或好小子

敏定的太山寨,个人觉得,和那些牌子的塞斯纳比机型不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塞斯纳,天行者,或好小子

谢谢。这个美猴王就是塞斯纳的,可以做入门机吗?

楼主:
这个机子,可以横滚吗?看着是腰推的,应该安全点。那个天际线也是腰推的就是样子不好看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控我练模拟器的时候就买了。你说的这个起飞和降落要的跑道长吗?

好小子1000对跑道要求低,我都是土路上起降,没场地。fms1280毫米翼展的入门机是手抛,800毫米翼展是跑道,大约十几米就够了,我开始没全油门。我也是新手,供参考,买飞机还是大牌子做工好,我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人说好小子800可以横滚和筋斗,我没飞过

我觉的有副翼应该就可以横滚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的有副翼应该就可以横滚呀。

副翼面积不够,气动效果小的不得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小子1000对跑道要求低,我都是土路上起降,没场地。fms1280毫米翼展的入门机是手抛,800毫米翼展是跑道 ...

好的,谢谢了。我现在去某宝看看fm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现在去某宝看看fms

新手还是考虑背推机,安全好飞,前拉机等进阶吧,我是被打脸回背推机了

网友C:
第一架就考虑天际线吧,很容易飞起来,有成就感。炸鸡了会打击积极性。本人苏27入门,单飞,炸鸡无数,丢机三架,每次丢机都一周不飞,心里难受。苏27坏手,飞好了手坏了,回头飞塞斯纳各种炸鸡,因为这个飞机需要各种温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面积不够,气动效果小的不得行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还是考虑背推机,安全好飞,前拉机等进阶吧,我是被打脸回背推机了

好漂亮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架就考虑天际线吧,很容易飞起来,有成就感。炸鸡了会打击积极性。本人苏27入门,单飞,炸鸡无数,丢机 ...

腰推的安全呀,不容易伤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漂亮的飞机

开始就是嫌弃好小子不好看,不像个飞机,拆了入了个二战仿真机,帅,首飞打脸,又滚回背推机了,准备就飞这个红蜻蜓了,2年不换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腰推的安全呀,不容易伤人。

说的很对,但是没有头拉好飞,新手找重心麻烦,且重心对了,暴力油门,各种问题,头忽重忽轻,后来总结苏27坏手了。

网友:
要是俺推荐滴话,冲浪者适合找信心,然后小胖子远航,特技机滴话,当我没说,混个经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敏定的太山寨,个人觉得,和那些牌子的塞斯纳比机型不仿真

以前买过MD的EPS塞斯纳机翼,前缘居然是个平面!无奈自己打磨成圆弧……

网友E:
那个美猴王塞斯纳其实就是以前的山寨四通道翼龙(翼火龙)的机翼和尾翼组件,换了个机身而已,但是很不好飞,比翼龙差远了。估计是被艾特起诉了吧,不敢继续山寨了。

网友:
MD小小鸟

网友:
敏定1.2米的塞斯纳吧,配件价格合理,也很好飞,适合入门,我当时就是为了好看,入了泉速的1米塞斯纳,走了不少弯路,真是锻炼人哪。

网友:
魔术棒苏27非常适合新手,好飞,耐炸

网友:
FMS的超级魔鬼不是很不错吗   很适合新手啊    看你遥控买的AT10   飞机应该预算也挺充足的  直接FMS的PNP  到手加电就可以飞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腰推的安全呀,不容易伤人。

飞飞机怎么可以在人多的地方飞   你以为腰推机撞到人就没事了

网友:
上EPP悍马(空机148元)吧,高低速自如,航线、3D随意飞。

网友G:
不建议楼主买塞斯纳,不否认这个飞机好飞但是前起落架实在是脆弱,冲浪者的话也不是很建议,冲浪者的话好飞滑翔性能优越但是,你一个降落失误就可能直接把鸡头装的没法看哈哈,我个人比较推荐好小子皮实耐草。入门级的飞机都不会太难飞的关键是要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买过MD的EPS塞斯纳机翼,前缘居然是个平面!无奈自己打磨成圆弧……

要买仿真机还是要买大品牌出的,尽管贵点,但那才真的仿真

网友:
上FMS滴话,魔鬼比较适合新手……不过要是我就先纸飞机,魔鬼要300多,炸了多可惜,5块一张滴KT板能做俩纸飞机,对手工要求也不高,又能体验下飞行感觉,炸了一下午能做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飞机怎么可以在人多的地方飞   你以为腰推机撞到人就没事了

就是怕万一有个人。这个肯定是远远的没有人的地方去飞,我新手呢,有人还害怕不敢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怕万一有个人。这个肯定是远远的没有人的地方去飞,我新手呢,有人还害怕不敢飞

腰推机不推荐。推力线比较难调,飞机俯仰姿态不对你都搞不清楚是重心还是推力线的问题。入门还是老老实实的前拉机吧。一般推荐后三点的前拉机型,要带副翼,翼展最好1200左右。全重控制在600G左右。电机做好右拉和下啦,重心在鸡翼前缘1/3光景。然后就飞吧。飞起来再调整。新机首飞永远是最刺激的。有老手的话最好叫他给你调好了你再飞,稳妥一点,避免不必要的炸鸡

网友H:
强烈推荐好小子,800毫米无副翼的(拿方向舵就能做横滚的奇葩)和1米有副翼的都玩过。建议买1米的,一定要买正版。好飞好伺候对场地要求也不高,炸鸡了只要把泡沫都捡回来粘好还能飞。唯一缺点就是看着粗糙了点。不过对于练习机来说外观是最后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腰推机不推荐。推力线比较难调,飞机俯仰姿态不对你都搞不清楚是重心还是推力线的问题。入门还是老老实实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烈推荐好小子,800毫米无副翼的(拿方向舵就能做横滚的奇葩)和1米有副翼的都玩过。建议买1米的,一定要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美猴王塞斯纳其实就是以前的山寨四通道翼龙(翼火龙)的机翼和尾翼组件,换了个机身而已,但是很不好飞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架就考虑天际线吧,很容易飞起来,有成就感。炸鸡了会打击积极性。本人苏27入门,单飞,炸鸡无数,丢机 ...

同苏27入门,握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建议楼主买塞斯纳,不否认这个飞机好飞但是前起落架实在是脆弱,冲浪者的话也不是很建议,冲浪者的话好飞 ...

不太同意您的观点,塞斯纳起落架其实很结实,特别是前轮,但是要用铝合金板才行。另外适当加固下主起落架,我这是被砖块拉掉后修理的~

网友:
另外,起飞可以手扔可以滑跑,滑跑的话建议上前三点,后三点不太好控制。

楼主:
谢谢模友们,已入手FMS 魔鬼,现在在路上

网友:
su27 板机好飞 又便宜又好飞

网友:
固定翼我也飞过好几个,新手还是建议入FMS的魔鬼,除了贵一点,其他新手基本无压力。前拉机,桨多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