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返航后直接冲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3-07):
天行者1680载机,雷家的飞控,设定的返航高度是六十米,当时大概有三十米左右,测试返航的时候直接加油向下冲,听别人说是相对和绝对高度设置的问题,有知道和遇到的和我说说,这段时间让飞控折腾死了快。

网友:
本人用的U22比较省心

网友A:
Fms的3d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的3d机怎么样

还行吧,主要自己技术不太好

网友:
看日志,雷家的东西我是信不过

网友B:
飞控是不是之前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是不是之前炸过

都是因为这问题才炸过,返厂修好了已经

网友:
有两种可能,看情况,如果是收油下冲那是相对高度绝对高度的问题。相对高度是解锁位置的海拔于飞机所在位置海拔之差。绝对高度就是飞机的海拔值。如果像在100m海拔地方 例如你设置的是绝对高度90m,那你的飞机就钻地里了。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加油俯冲,那是因为手动模式和返航模式升降舵面位置不一样,你手动起飞后头重你就微调,这样手动是可以摆平,但是一旦切换到自动或返航,飞控又会输出原先的pwm值舵面又打原来位置了,。
你知道的,自动模式下舵量很小,所以不足以拉平头重的飞机,因此飞控就会使劲加油门。
解决方案如下:手动模式下调好,记录好升降舵的舵面位置,然后切换到自稳模式,通过快速调节杆把升降舵调节到记录的位置,并保持各个模式下舵面位置不变(也就是调好后你就可以把之前的微调打回去了)。。。这是我亲身经历,亲测有效。雷家的飞控还是不错的,不炸不摔飞控不太会出问题的哈

网友C:
对了,调快调时飞机放在水平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调快调时飞机放在水平位置

谢谢啊,确实有点头重,但自稳和绕圈正常啊,明天我去试试,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