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机拉力能达到2公斤?银燕EMAX推出RS2306外转子电机!【转】

楼主(2017-03-07):
银燕EMAX一改以往经典的红黑电机配色,首次推出红底配白色外转子的新款RS2306电机。官方表示该款电机能够支持从12V(3S)到16V(4S)的最高电压,最大能够提供2公斤的拉力。对于穿越机而言,2306的电机实属罕见,在市面上能找到的穿越机电机中,推力达到2公斤的电机更是稀少。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这款电机的转子更换教程来了解一下他的一些性能指标和内部细节。

RS2306简介

RS2306旨在为追求极致飞行体验的飞手重新定义FPV动力和响应速度的新标准。新的RS2306的拉力几乎是第一代红底RS2205的两倍, 在5S电池搭配5045三叶桨下以及4S电池搭配6045三叶桨下,拉力能够达到2kg。RS2205S使用的最新设计理念也沿用到了RS2306中。

采用更轻的转子、空心钢轴、更大的轴承、重心更低,并保持整体直径比RS2205S仅宽0.4mm!

主要特征

· 2kg拉力的2306级别的电机;
· 更大尺寸锭子带来瞬间响应;
· 经过淬火工艺硬化的空心钢轴不会轻易发生断裂;
· 0.15mm高硅钢叠片:较高的硅体积可增加层压板中的电阻,从而减少系统内的涡流,从而更有效地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 4mm内径的高品质钢球轴承;
· 1.8mm N48SH弧形磁铁,更薄更轻,从而降低电机转动惯量,电机启动时间更短,加速更快,能量损耗更低,输出到桨的能量更多;
· 独特的哑光白色转子;
· 内六角螺丝固定转子,便于维修或更换;
· 桨锁台阶是为了更完美的固定螺旋桨而设计,这种防滑设计将桨牢固的锁定在电机上,以防止在高强度的撞击后,造成滑桨罢工;

RS2205S电机重34g,正如很多飞手说的:“轻的,不一定总是好的。”

RS2036转子更换教程

准备工作:

· RS2036转子备用套件(兼容2400KV和2750KV定子)
· 2mm六角扳手
· 镊子
· 涂抹工具(牙签或者扎带)
· 乐泰243螺丝胶(或其他蓝色螺丝固定剂)
· 纸巾

步骤:

使用2mm六角扳手慢慢拧松转子底部的紧固螺钉。

卸下螺丝,并仔细注意转子底部中定位垫圈片的方向。平面向着螺纹头,凸面向着轴承

小心的沿着轴的平直轴线尽快地移除转子零部件。 **小心不要损坏绕组!**

如上所述,拿着你的RS2306备用套件包和一些必要的工具。

在包装盒里,你会发现两个可以用于更换的RS2306转子(兼容2400KV和2750KV定子)和一个装着零件的小塑料袋。

在小塑料袋,你会发现里面装有2个转子螺丝、2个底部垫圈和2个中轴垫圈。

使用镊子,捏住中轴垫圈(反向沉孔那面朝向转子顶部,平面朝向转子底部)

在4mm轴上正确安装中轴垫圈,其中垫圈的反向沉孔面朝向转子顶部,平坦面朝向轴承,确保中轴轴圈完全固定在转子中。

在安装备用转子之前,拿着您的螺丝胶和一个薄的扎带(在上述情况下,我们选择了扎带)。

滴少量的螺丝胶滴在扎带尖部。

将螺丝胶抹在4mm空心钢轴孔的螺纹部分。

如果弄的好的话,会有较少或者没有螺丝胶溢出.....但是,如果螺丝胶弄得太多,也不必太担心。

拿出餐巾,清除轴上多余的螺丝胶。

如果做法得当,在中轴孔的边缘或轴周围应该没有螺丝胶。

将轴圈和顶部轴承的孔对齐。

在安装轴承之前使用螺丝胶可以防止螺丝胶渗入到轴承的内圈内。

镊子捏住固定转子底部的螺丝...

用镊子夹着垫圈片...

将垫圈片套进螺丝(表面凸起来的垫圈面朝向轴承,平坦的垫圈面朝向螺丝头)。

拧紧螺丝将其紧致不动....不要过度拧紧,因为胶水可以牢牢地粘紧螺丝钉和转子。至此,RS2306 转子更换完成!

对应螺旋桨与拉力值:

网友A:
怎么感觉定子上的轴承位置太往里了呢,难道定子只有一颗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定子上的轴承位置太往里了呢,难道定子只有一颗轴承?

应该是两颗,可能装进去之后两颗轴承的距离比较近吧

网友B:
继续吹牛,看能吹到啥时候

网友:
真的是一点核心变化都没有    还要讲得天花乱坠,营销套路太深了!

网友:
跟小米一样,一块钢板的旅行,看到最后发现就是一块很常见的不锈钢。

网友:
电机要升级根本的要用好硅钢片

网友:
哪些人云亦云不停说2叶桨效率比三叶桨高的打脸打得啪啪响

网友:
手绕永远是最牛的。

网友B:
说外转子可以单独卖

网友:
好精贵,以为看舌尖上的中国

网友:
多点真诚,少点套路!

网友:
EMAX盡會做些行銷
不知道之前RS2205S馬達轉子磁鐵一直掉的問題到底修好了沒
沒摔過的全新馬達飛一趟磁鐵就掉下來啦
拉力是很大但根本承受不柱暴力飛行阿哈哈
這尊爵不凡RS2306不知道品管到底改善沒

网友:
一味的追求大拉力,究竟有多少人能用到全油门?产品层出不穷,有多少是真正推动发展的?

网友:
很拉风的电机,现在可以有卖了吗?

网友C:
官方表示该款电机能够支持从12V(3S)到16V(4S)的最高电压,最大能够提供2公斤的拉力。然后又来个, 在5S电池搭配5045三叶桨下以及4S电池搭配6045三叶桨下,测试拉力高达2kg+。不毛病吗?吹之前做好草稿,ok?

网友:
这是一个固执到不可救药的企业希望路不要越走越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官方表示该款电机能够支持从12V(3S)到16V(4S)的最高电压,最大能够提供2公斤的拉力。然后又来个, 在5S电池 ...

哪里看到5S的参数啊?我没看到啊~~都是12V和16V的测试结果~~

网友:
这样配色的电机还是第一次见啊,估计很多厂家已经开始在抄袭的路上了

网友:
新产品值得关注,,期待

网友:
转子顶部的防滑桨的设计感觉很赞,改进了不少,RS2205好像还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哪里看到5S的参数啊?我没看到啊~~都是12V和16V的测试结果~~

所以说就是吹牛,都吹上天了。

网友:
个人觉得在硅钢片和绕线线阻上做改进可能效果会更明显,毕竟磁钢和转子结构改进空间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