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河边走,终于终于烧掉了

楼主(2017-03-07):
插电转起来后,飞机突然就不受控制了,浓烟与火光乍起,蔚为壮观。

大桨转个不停,又不能用手去阻止高速转动的大桨,只能等到把电源线烧断了,大桨自己停下来,那焦糊的味道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想不通,这天气居然能稍电调,而且我今天练3C,上空飞大航线而已。

想来这个亚拓70A电调用的年数多了,寿终正寝,罢工了吧~

附喜闻乐见之美图

老衲的男爵啊,被烫坏包皮了~

这焦糊~

头罩啊,全是焦糊啊,可以冲一碗芝麻糊了

糊烂糊烂得,跟这张糊了的照片一样~

电容、电源线、电机端三相线全部烧断了~

现在身上都一股子糊味,阳光明媚的日子并不一定适合飞行啊,以后飞之前上香祈祷为妙~

网友A:
说好的图呢~~~{:1_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好的图呢~~~{:1_34:

奇怪地传不上来了

网友B:
还好不是在空中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好的图呢~~~{:1_34:

图来了,缩小得不能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不是在空中烧

空中烧的话,估计飞机可以直接扔了,目前电子设备目测无一幸免了~可能全部被灌过来的高压烧毁了~

楼主:
昨晚说要换好赢100A电调的,结果一时懒惰,没换上,后果果然不堪设想,呜呼哀哉~~

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确实大道理。

看来还是学习没到位

网友:
我500被泰式的66A电调烧了,唉,眼睁睁的看着你,却无能为力。烧的可是钱呀

网友C:
这种情况失控保护也没有用吧

网友:
自从450坏过2个亚拓电调,再也没用过亚拓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失控保护也没有用吧

没用,我切了熄火开关,没用,电调完全不受控制~

网友D:
这是450?通了电直接就烧了还是推油门烧的?不知道原因何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450?通了电直接就烧了还是推油门烧的?不知道原因何在啊

是500,推了油门,转起来,然后冒烟,喷火,所有舵面全部失效,估计电调已经不给接收机供电了,大桨不停地转,眼睁睁看着,无计可施。只能等它自己停下来,好在没一会就歇菜啦。

运气比较好,电子设备全部幸免于难

网友E:
你的500终于退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500终于退役了

好像年数有点长啊,奇迹般地一次也没炸过,自燃也是地面上开整~

峰哥还是那么帅气啊

网友(2017-12-15):
电调貌似是亚拓原厂的70A老电调

网友F:
恭喜楼主可以换好盈100A再顺便改个470桨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可以换好盈100A再顺便改个470桨飞飞

是 500 pro,是老款亚拓70A电调,已经换了好赢100A电调,定速90%飞着蛮爽,只是好赢电调略大放不到电池板下面,只能挂在侧板上,导致头有点轻,飞起来手感不是特别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500 pro,是老款亚拓70A电调,已经换了好赢100A电调,定速90%飞着蛮爽,只是好赢电调略大放不到电池板 ...

谁在500pro装过talon90A电调,放机身空间有些紧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2391侧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