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700X前倾5度,那怎么调螺距啊?

楼主(2017-03-07):
弱弱的问下,700X前倾5度,那怎么调螺距啊?我电子螺距尺,它前倾5度,我怎么归零呢?好惆怅。。

网友:
放在馬達上歸零,搞定
不管前傾不前傾,都這樣幹準沒錯

网友:
用机械 的也可以

网友:
前倾而已……左右又不歪

网友A:
大桨平直尾管,量螺距

网友:
一楼正解,或者放到陀螺仪上

网友:
最根本的标准是与主轴垂直为0度  找平可以像楼上所说找电机或陀螺仪等位置参考

网友:
前倾跟调螺距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平直尾管,量螺距

我也是这样弄的

网友:
飞机马达是平的  把电子螺距迟放上面归0

网友(2017-07-30):
起落架卸掉

网友:
的确对螺距尺的广泛使用有一定障碍,螺距尺不单止看螺距,还能看双桨和十字盘水平,调双桨还可以,十字盘调平就必须主轴垂直于地平面

网友:
很简单,其实把脚架卸了,也能站稳,还是垂直的

网友B:
又一个建议拆脚架的,,不懂不要 乱说,,所谓的0度只是 相对机身而言的,,比如说 电机位。主轴位,陀螺位,这些地方都是相对的0度,建议调机机头对自己,大桨 拉成和飞机一条直线,,取电机位,为0度,

网友(2017-09-01):
把桌子后倾5度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建议拆脚架的,,不懂不要 乱说,,所谓的0度只是 相对机身而言的,,比如说 电机位。主轴位,陀螺位 ...

请问你如何侧斜方向的螺距?拿哪里校平?

网友:
我在脚架前面垫东西,把尾骨管弄成平的0度,然后开始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