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vision手機介面有数據無實時图象的問題

楼主(2017-03-07):
各位大哥:小弟剛收phantom2vision一架,试飛丶守星丶有齐所有数據顕示丶眼球摄象镜可上下摆动、手機可控制攝彔,退出介面到相架卻發現有SDRAM咭录製的資料,換句話說,一:眼球基本上沒有問題。二:有数據回傳手機,即是說傳輸沒有問題。請師兄們指點一二。另外有沒有這机种的接线图及方框图可找到呢。

网友A:
这是精灵2系列的通病
可以先测试重新配对中继
如果无效,只能更换图传模块

楼主:
師兄 可以过多一些資料,是否一定要原廠貨,或可以用代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