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华科尔Devo 7E更加小巧。

楼主(2017-03-07):
华科尔的Devo 7E本身已经很小了,但下面的改动可以让它变的更加小巧。

操作步骤很简单:
1 拆开外壳,找到固定提把的螺丝,拆下。
2 将提把转180度再装上,上好螺丝,上好外壳,收工。

对比下修改前后,厚度是不是小了不少(实际测试不影响提把的正常使用)。

网友:
d7e外形也不错。

网友A:
呵呵,我一直以为原厂把提手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一直以为原厂把提手装反了

同感。

网友:
简单有效,必须赞

网友B(2019-03-21):
请问楼主,Devo7e错接3S电池烧了,还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Devo7e错接3S电池烧了,还能修吗?

一般也就烧个稳压,换了就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Devo7e错接3S电池烧了,还能修吗?

一般就换一个稳压ic  我可以免费帮你i修 不过你要自己承担邮费QQ713048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