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发抖炸鸡原因

楼主(2017-03-07):
前几调机大油门侧翻,飞机直接自由落体。以为是pid问题降p和感度再试悬停也自由落体。回来拆机发现电调电容掉了好几个,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是罪魁祸首

网友A:
我的就是这个问题 有个电调电容掉了 然后翻滚的时候经常出现全速转炸鸡的情况 电容掉了最好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这个问题 有个电调电容掉了 然后翻滚的时候经常出现全速转炸鸡的情况 电容掉了最好不要用了

你是也同样问题吗

楼主:
电容作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也同样问题吗

差不多 不过最好看看黑匣子数据 判断异常的是不是掉电容的电调出问题

网友:
焊锡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 不过最好看看黑匣子数据 判断异常的是不是掉电容的电调出问题

可以帮我分析下吗,或者教我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帮我分析下吗,或者教我看下。

你有出问题的时候的黑匣子记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帮我分析下吗,或者教我看下。

你就看一下哪个电机的转速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帮我分析下吗,或者教我看下。

你这个也三号全速转啊 是不是3号的电调掉电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帮我分析下吗,或者教我看下。

进群吧 545324834

网友:
电容可以提供储电功能,而且电容的瞬间充放电速度超高,绝对不是电池的充放电速度能比。这点作用有点类似于电脑的内存,瞬间需要的电流都是由电容组额外提供。
    电容组的容量并非越大越好,容量太大的情况下,电池反而需要额外给电容组补充不必要的电量。

2. 类似稳压的作用,我们在瞬间加油或者刹车的时候,电流消耗很高,此时如果由电池独立承担,那么电压会瞬间下降得比较快,而电容组则由于瞬间参与放电,为电池减轻负担,让电压波动减少,起到平稳电压以及滤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