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冲浪者载重的问题,1550克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

楼主(2017-03-07):
如题。

整机连同电池约1520-1550克,有没有人试过这个重量的,约14000mah的18650,预计单程可以突破30公里。

起飞应该没问题,就是担心强度不够.

另外,大家怎样做机翼加强的,强度不够主要是机翼不够吧?

网友A:
机翼没问题,最好还是粘死,毕竟不像小胖两根碳杆,只要不大动作。平尾垂危,机身后半段需要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没问题,最好还是粘死,毕竟不像小胖两根碳杆,只要不大动作。平尾垂危,机身后半段需要加强

机翼我在碳杆上钻了孔,固定了螺丝,保证不会松脱(怕碳杆断裂了),另一边粘了,整体还是可以拆的。机翼也粘上了透明胶。尾管镶嵌了一根5mm的空心碳杆,一直到原来的舵机位。平尾镶嵌了碳杆。

这样的强度不知道能不能支撑总重量1550左右,动作肯定不会大的。平尾垂危是指哪个位置?

兄台你知道有没有这个载重先例吗?

网友A:
方向和升降那里就是垂危和平尾,垂尾还是加一根碳片
升降和方向舵机最好放在垂尾和平尾上,直接切个口
因为你14000的电池我怕你头太重了
舵机线粘边上,好维护,我就吃过这亏
反正先把配重大概配好,不然到时候粘死了,不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和升降那里就是垂危和平尾,垂尾还是加一根碳片
升降和方向舵机最好放在垂尾和平尾上,直接切个口
因为 ...

1550克包含配重的了,重心调好。舵机后移了,不然没那么多空间装这么多电池了。
就是担心会不会太重了,机身支撑不到

网友:
没问题,只要机翼固定好就行

网友:
1450g的飞过,低速性能不行,摇晃

网友B:
关键是起飞你能不能搞到足够的空速,如果你的场地有个大大的陡坡,有足够的高差可以,不然很容易起飞坠地。

网友:
我的1.3公斤,手抛起飞就有点困难了。1.5Kg,速度慢不下来的,起飞难啊。

不过我4000mah的电池,就可以做到10公里旅行距离,20分钟续航啊。

14000mah的电池,你想干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起飞你能不能搞到足够的空速,如果你的场地有个大大的陡坡,有足够的高差可以,不然很容易起飞坠地。 ...

有很大的坡度,3层楼那么高。

其实1500克在平飞起飞也行,我载重试过,飞了很短时间,没风还是可以的,个1300克差不多。

就是担心,飞久了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