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m胶怎么弄啊

楼主(2017-03-07):
电设下面得3m胶,怎么去掉,想换设备

网友A:
加热撕开。有残余胶用酒精擦擦就可以

网友B:
用手指就应该能搓掉的啊

网友C:
用刀割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手指就应该能搓掉的啊
+1

楼主:
好吧,谢谢各位

网友E:
风油精有奇效

网友F:
真正的3M胶是不会有残留的

网友G:
粘贴件是塑料就不好弄,是金属或是碳板,用去胶剂,网上十几块还包邮,可以弄得像没粘过一样

网友H:
汽油去粘胶性能一流

网友I:
柏油清洗剂

网友J:
我一般是啐口水用手搓

网友:
汽油乳化,然后橡皮擦死劲擦

网友K:
用热吹风小心吹,别把其他设备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