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T_谁能解释这个贵问题?

楼主(2017-03-07):
飞行中只要给方向和升降舵,
电机
立马停转!在不给油门时,方向或升降一给电机就响三声,然后才有油门。求哪位大神能给个解释,如何解决?

网友A:
电池坏了一片电芯,或者电调坏了。换其中一个测试试试

网友B:
一般来说是电调坏了,5伏输出带不了荷载。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