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龙力 V5 V6版之间的差别

楼主(2017-03-07):
看到新的龙力V6版后,相信船坑的小伙伴都有点心动,由于还没看到开箱文,仔细对比了网上的图片,发现主要变化在1、船头防撞胶的位置和尺寸
2、横杆的调节上,对比V5上的调节装置,V6的更加简化了。

3、帆升级为拼帆。
请教V6比 V5版改进大? 值得入手?

网友A:
又来放图诱惑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来放图诱惑人了

上一条……

楼主:
找到更多变化了,结合自己的经验,金属件减少了,减轻重量,降低生锈的维护点。

网友B:
仔细看了看舱内布局,v5v6其实是通用的。可以开始升级设计的工作啦

网友C:
请问介绍是否具体写有拼帆? 还是看到那条红线就认为是拼帆

DF的规则规定自己做帆升级他原来的布帆,但需要一样的尺寸和整副帆,不能拼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看舱内布局,v5v6其实是通用的。可以开始升级设计的工作啦

嗯,舱内框架打印了算我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舱内框架打印了算我一个

你不是要上v6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介绍是否具体写有拼帆? 还是看到那条红线就认为是拼帆

DF的规则规定自己做帆升级他原来的布帆,但 ...

RG-65 有没有这个规定呢? DF可以用旋转帆的桅杆结构么?旋转帆的优点在哪里呢?一大堆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介绍是否具体写有拼帆? 还是看到那条红线就认为是拼帆

DF的规则规定自己做帆升级他原来的布帆,但 ...

df更倾向于统一硬件,强调操控技术。对于初学者来说,更能体会到帆船竞赛的乐趣,降低因为技术手段带来的差距,rg65更倾向于新技术的引入……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df更倾向于统一硬件,强调操控技术。对于初学者来说,更能体会到帆船竞赛的乐趣,降低因为技术手段带来的 ...

新手围观  同意你的说的

楼主:
找到一些老外用旋转帆的图片,有兴趣的可以上rcgroup上看看。

楼主:
鸭教授,等你好消息。

楼主:
找到老外在龙力上使用旋转帆和 拼帆的图片,版主能科普一下 这种帆的优缺点? 如何制作?

网友:
昨天还见 店家有两条新船图片的,现在看突然就没了?好奇怪

网友:
龙力是不能拼帆的,也不能Swing 帆,请看一下RG-65 和龙力(DF)的比较

The RG65 Class has an unlimited variety of weights and lengths of fins and bulbs - the DF doesn't - only two are "authorized" .

The RG65 has a maximum limit on the height of it's mast. The DF doesn't - only two smaller masts are "authorized" .

The maximum sail area allowed in the RG65 Class allows for more sail area (and less if desired) than that of the DF Class. You get high wind sail area choices in the DF - but not light wind sail areas.

The RG65 allows for ANY choice of servos/winches. The DF Class does not.

The RG65 Class allows paneled sails - OR - single flat panels. The DF Class allows only single panel sails.

The RG65 Class allows swing rigs. Not so in the DF Class.

楼主:
但实际上老外在DF65上也做到了,并使用了这两种帆。只要船型统一,使用这两种帆也没什么问题吧。65作为一个技术平台,通过制作安装不同帆具,分享学习玩船的经验乐趣,提高大家的水平,这才是论坛应该有的更积极的态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实际上老外在DF65上也做到了,并使用了这两种帆。只要船型统一,使用这两种帆也没什么问题吧。65作为一个 ...

有点误解啊,没有人阻止你尝试,本来大家是爱好者,而且大家是各玩各的,没有俱乐部参加,也不去比赛的
做为乐趣是都可以的,改旋转帆,调整压铅,也有人用2条龙力船体做双体船,还有加高桅杆,加大帆面积。。。。

DF的标准船和DF的改装船可以参加RG的比赛,但RG不能参加DF的比赛。DF的规则就像前几年流行的MM
在一开始龙力还没有成气候的时候,大家买DF来改,来升级到RG-65。
但现龙力有专门的比赛,大家就不改了,因为改了也没有纯RG性能好,还是一起跑DF标准船比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误解啊,没有人阻止你尝试,本来大家是爱好者,而且大家是各玩各的,没有俱乐部参加,也不去比赛的
...

龙力就是帆的图案太邪恶了……吓到小女孩了……其他的其实改挺好的……简单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