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470电机,顺便吐槽下。(已更新绕线进度)

楼主(2017-03-07):
结构12N8P电机,定子矽钢片目测0.2,外转子有平衡胶。该吐槽的是定子漆包线绕线还不如垃圾电机。完全靠定子直径提升性能。目测重绕能提升50%以上性能。2楼待明天公布详细绕组信息供参考

更新下进度;电机已经完成了,由于暴力拆外传子时把一个轴承顶爆了,轴承尺寸外11内5厚5.

绕线方法很多绕线帖子里有,我的方法是插把起子。

开始用6.0线绕感觉还是细了点,最后选择了6.4的线双股绕5圈。感觉可以考虑6.0线双股绕6圈比较好。

卡片是好东西,压线全靠它。

接线三角接法。等待轴承到货后装机测试。

测试结果:KV比原来的高了,用11T主齿轮太过暴力,改用10T主齿轮,好淫50A满油门悬停转速10T齿轮都能达到3250以上。
建议要重新绕的改用6圈应该综合性能最佳。重绕后效率高了不少,原来1500MAH男爵只能3分半的,现在能有5分钟。

楼主:
测量下原厂绕线数据为0.4mm线径3股线5圈三角绕法,算了下横截面积为0.6π,想要提升50%效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横截面积直接加50%,据此为由手头正好有0.6mm的线用2股5圈三角绕法重新绕制。最近时间不够用,接下来的一星期就绕线吧。

网友:
支持楼主  赞一下手艺

网友:
不过感觉都能很暴力了。

网友:
等图片,我也学着绕一次~~~~

网友:
呀,学习一下,如何绕线,

网友:
那个绕线以后KV值会不会变啊?

网友A:
对了,楼主那个外转子是怎么拆开的啊?那不是过盈配合装配上去的吗?拆开了咋装回去啊?

网友:
提升50%?
期待LZ测试数据

网友:
50%有点夸大了

网友:
这线弄得,确实不怎么样,还不如自已手工弄的好

网友:
先m住,然后看楼主绕线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楼主那个外转子是怎么拆开的啊?那不是过盈配合装配上去的吗?拆开了咋装回去啊?

kv由圈数决定,拆有工具就能拆,装确实是个麻烦。弄不好就废了

网友B:
原来亚拓原装马达这么垃圾

网友:
能提升50%?别拿砖头砸自己的脚

网友:
手工绕制,良心货,坐等楼主提升50%

网友:
能升10%就不错了     不要想太多

网友:
目测技术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量下原厂绕线数据为0.4mm线径3股线5圈三角绕法,算了下横截面积为0.6π,想要提升50%效率最简单的办法就 ...

楼主你算错了,0.4mm3股相当于0.7mm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算错了,0.4mm3股相当于0.7mm的线

没有算错,我要提升50%性能得用这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算错,我要提升50%性能得用这数据

√((0.4^2*3*1.5)/2)=0.6 ,楼主你是对的0.6双线并绕提升50%截面积
只要性能和铜线截面积成正比的话,楼主实现性能提升50%绝对不是说笑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算错,我要提升50%性能得用这数据

我算成你截面积要提升100%了

网友:
这绕的可真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下原厂绕线数据为0.4mm线径3股线5圈三角绕法,算了下横截面积为0.6π,想要提升50%效率最简单的办法就 ...

建议4股,之前3股细线满槽率已经很低了,建议你尽可能的绕满

网友D:
像我这样尽量绕满,使劲挤压。性能是压缩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我这样尽量绕满,使劲挤压。性能是压缩出来的

看的我头皮发麻

网友:
技术贴。建议楼主搞个教学视频。我们跟着一起学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亚拓原装马达这么垃圾

除了绕线,其他都是不错的,动平衡,矽钢片厚度,做工,外形,轴和轴承。就是紧配型的太坑不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kv由圈数决定,拆有工具就能拆,装确实是个麻烦。弄不好就废了

呀,那个不好装啊,因为他们之间要是硬压,真的压不进去的,轴比那个空要粗一点的

楼主:
谁有魔镜麻烦测下满油门470电机用50A电调悬停时的转速参考下。

网友E:
楼主能说一下怎么拆开这个电机吗?顺便能告诉一下轴承型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说一下怎么拆开这个电机吗?顺便能告诉一下轴承型号么

從屁股把軸硬頂出來
沒別的辦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说一下怎么拆开这个电机吗?顺便能告诉一下轴承型号么

对的,找个合适的拉马直接爆菊花,为了不损伤外转子把内部一个轴承顶爆了。轴承型号685z

网友(2017-04-07):
那么久了结果呢

楼主:
是因为太暴力470炸鸡了,测试结果很省电不过太过于暴力了,塑料版本强度不够,515完全不能锁尾。50A好淫,男爵1500mah电池估计2200左右转速可以飞6分钟3D下来单片电池3.75以上。等修好测下满油门转速。

楼主:
后来精确测了下原电机裸线直径0.38mm,3股5圈绕的。后来0.6线绕还觉得太细,最终是用0.64内径线2股绕5圈。提升近90%截面积。可想而知原装电机绕线有多差,蝎子电机用单线照原厂参数改能提升25%截面积就不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因为太暴力470炸鸡了,测试结果很省电不过太过于暴力了,塑料版本强度不够,515完全不能锁尾。50A好淫 ...

不能锁尾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锁尾的原因是什么?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锁尾的原因是什么?

515力量和速度跟不上,悬停时可以勉强锁尾,螺距变化大就金鱼尾,比如做蛙跳

网友F:
引用 楼主:
515力量和速度跟不上,悬停时可以勉强锁尾,螺距变化大就金鱼尾,比如做蛙跳

515力量速度还不行?逗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515力量速度还不行?逗我啊。

是电机太暴力,超转。你不信电机寄给你试下正负13螺距满油门蛙跳能锁得住尾才怪。等修好测下满油门转速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电机太暴力,超转。你不信电机寄给你试下正负13螺距满油门蛙跳能锁得住尾才怪。等修好测下满油门转速就 ...

转速高了你可以换齿轮或者直接调低油门啊。而且超转锁不住也不是锁尾舵机的锅,而是尾旋翼所能提供的最大推力不够的原因。

网友:
楼主手艺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速高了你可以换齿轮或者直接调低油门啊。而且超转锁不住也不是锁尾舵机的锅,而是尾旋翼所能提供的最大 ...

当然知道了,这不是手绕电机满油门测试用吗?所以这电机感觉绕的有点失败了,KV太高了。考虑降低齿轮比但是找不到电机齿。推荐要手绕这470电机的改用6圈绕应该差不多。此贴的意义也就是证明下鸭子电机绕线有多差而已。导致这么费电。虽然看上去还挺暴力的

网友(2018-05-01):
线径稍微小一点,多绕两圈就好了

网友:
那麽麻烦,买个精电的不就行了。

网友G(2018-07-22):
引用 网友D:
像我这样尽量绕满,使劲挤压。性能是压缩出来的

这么绕会不会导致磁饱和

网友:
亚拓原来的电机绕线应该是机器绕的,而且是低端的绕线机。低端的绕线机绕不出高槽满率,高端的绕线机可以提高槽满率,但是槽满率最高的还是手工绕线。

问题是手工绕线效率低,太慢,所以量产的电机都是机器绕线的,提高效率才能降低成本。

网友:
用0.8或四股0.41最合适吧!

网友H:
2200转 13度满螺距 上核动力舵机都锁不住 问题在设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2200转 13度满螺距 上核动力舵机都锁不住 问题在设定上

转速高到悬停都锁不住尾,尾舵机力量不足。和螺距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绕会不会导致磁饱和

不会

网友:
够专业!只是看Alan用470L原配电机和50A电调演示暴力3D也能飞3分钟;我换了好盈60AV4和1800mAh电池练悬停也都是在七八分钟左右,不知道到底提升了什么?

网友I:
想问下,马达绕线完成后,引出的三颗线怎么包裹起来,用专门的电线外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问下,马达绕线完成后,引出的三颗线怎么包裹起来,用专门的电线外皮吗

热缩管,三根线细的热缩管伺候,然后一起套上一根大的。根部环氧ab伺候

网友I:
给亚拓焊接头时发现他家的就是一层外皮,一撸就能把外皮拔下来,里面是若干根线。但是花牌,天蝎星的马达线外皮贴的很紧撸不下来。今天发现天蝎

网友I:
今天发现天蝎星马达外皮破了,用热缩管包了下但是包裹后线很硬,线不能弯曲,导致没有连接电调。不知道天蝎星和花牌用的什么外皮。有没有软一些的热缩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今天发现天蝎星马达外皮破了,用热缩管包了下但是包裹后线很硬,线不能弯曲,导致没有连接电调。不知道天蝎 ...

先把线的形状弯曲好了再套热缩管可以吗?这样套完热缩管就不用再弯曲线了。

网友I: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1/470电机是12N8P,是用1278/34910/5611.12/方法绕线吗?
2/如果用0.64的线绕,单相铜线的长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1/470电机是12N8P,是用1278/34910/5611.12/方法绕线吗?
2/如果用0.64的线绕,单相铜 ...

12N8P绕线方法同9N6P,1-4-7-10,2-5-8-11,3-6-9-12这样子三组线。绕线长度想不起来了,自己算。一圈长度多少增加10%这样粗略算下。宜多不宜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12N8P绕线方法同9N6P,1-4-7-10,2-5-8-11,3-6-9-12这样子三组线。绕线长度想不起来了,自己算。一圈长度 ...

多谢了!如果你这样绕是全部都同向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谢了!如果你这样绕是全部都同向绕吗?

是的,全部一个方向。都顺时针或者都逆时针

网友:
请教楼主我的460mx刚绕完,动力好猛,是按照原厂0.35的线3股绕9圈,这是什么情况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