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降干涉问题

楼主(2017-03-08):
470lm,原厂舵机,用mini kbar。舵机连杆长度完全按说明书来。最大正螺距12度,循环螺距8度。现在最大正螺距情况下推升降,升降舵机臂会顶到上部主轴固定座,产生干涉憋舵。请问各位大仙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在K8设置里面 十字盘 点博士帽 看见循环环85 可以减少到没有干涉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8设置里面 十字盘 点博士帽 看见循环环85 可以减少到没有干涉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爱你。已解决。

网友:
循环环调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