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老哥们问题!!

楼主(2017-03-08):
逛x宝看见挺便宜的一个电机,新手一个想着买个试试,反正便宜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机要用多大电调,适合在船上用么?店家也给出详细参数,求老哥们赐教

网友A:
3500kv太高了,啥也用不了。像真船一般1000kv左右。竞速艇倒是3000kv+但是型号要比这个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0kv太高了,啥也用不了。像真船一般1000kv左右。竞速艇倒是3000kv+但是型号要比这个大得多

用来改环奇955够用不

网友B:
40安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C:
便宜过我4082,3670都是20块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安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过我4082,3670都是20块一个吗

买了两个,一个14一个17。。。。。。

网友:
这个貌似用在250直升机上面的

网友:
用的是最差的强磁,不过做小风洞船!还是足够啦!!!

网友:
就是最普通的2216.

网友:
你这个电机的链接我买了一个,是最大款,装在一个7004壳上,1200KV,带50全浸桨,拖着橡皮艇,爽到不行。。。。

网友D:
改玩具足以 跑3S 2200 电调5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玩具足以 跑3S 2200 电调50A吧

谢谢老哥

网友E:
改船身43cm之内的玩具城非常合适!
3s1800-2200,电调只需30a,加条铝管做水冷,75mm吸水舵,尾出硬轴35半浸浆随便跑40+

这个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船身43cm之内的玩具城非常合适!
3s1800-2200,电调只需30a,加条铝管做水冷,75mm吸水舵,尾出硬轴35半 ...

谢谢老哥看了你的帖子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