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208接收机上的DATA插口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7-03-08):
Futaba 6208接收机上的DATA插口是做什么的?

谁知道?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回传感器的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回传感器的接口吧

6208不支持回传的

网友:
说明书有说明。有个短接插头,信号和地线短接,6208可以成为sbus通道设置器,为sbus设备,比如舵机或者分配器设置指定通道

网友:
这个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