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这样装舵影响性能 吗?

楼主(2017-03-08):
如图. 改了FT012的吸水舵, 问题是比原厂的短一些, 想问下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出去跑了几次倒是没觉得太大区别. .
本来想加块垫块把舵往后移1cm,但是有怕太重影响平衡. ..

网友A:
个人感觉 舵架长 操控性比较好 你这个正好 舵刀与桨末齐

网友:
既然没有太大的差别,就说明是可以的。舵离船的重心近了理论上转弯半径应该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 舵架长 操控性比较好 你这个正好 舵刀与桨末齐

多谢回答. !

网友B:
哥们啊!拉杆要换啊!你这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啊!拉杆要换啊!你这太软了!

用的原厂的. 中间有个弯, 可以当作舵机保护. 其实钢质硬拉杆和连接件我都有, 不过怕装上扫了舵机齿. 毕竟我也是娱乐为主,安全第一. 要不然出了问题飘在水面上, 又要麻烦周围划皮划艇的人帮忙捞回来.. .
话说昨天出去跑了2块电, 有风的天真的没办法, 油门80% 就起飞. .. .

网友:
离浆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