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抽风

楼主(2017-03-08):
装新机,加油,13自己加速,24自己减速,然后炸……请教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检查电机转向是否正确。2.校准电调油门行程。3.用CF或BF调参软件电机设置那里用鼠标推油门,看看电机是否正常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检查电机转向是否正确。2.校准电调油门行程。3.用CF或BF调参软件电机设置那里用鼠标推油门,看看电机是否 ...

老油条

网友:
也顺便校准gy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电机转向是否正确。2.校准电调油门行程。3.用CF或BF调参软件电机设置那里用鼠标推油门,看看电机是否 ...

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