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

楼主(2017-03-08):
突然需要车1.25mm牙距的螺纹,按照挂轮表上的提示更换挂轮后发现中间的一组齿轮不管怎么调,都无法与相应的两组齿轮连接上,请问各位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床是上海联東产的CO6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挂轮表。

这个我还真搞不懂挂轮表上标注的z1z2z3z4上的齿轮分别安装在那个位置,但是齿轮是觉得没有选错。

网友B:
挂轮表看不清,看你的图,中间过度轮肯定不对,过渡轮轴是可调的,看图示表,都是对应的位置。
想尽快寻求帮助就把照片拍清楚,你自己看看照片能看清吗?你不会是想拍个照片给大家治疗颈椎吧!!这么简单的道理没必要说多了吧!

网友:
肯定是挂轮不对  好好看着挂轮表吧  我之前在公司也看了半天才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轮表看不清,看你的图,中间过度轮肯定不对,过渡轮轴是可调的,看图示表,都是对应的位置。
想尽快寻求 ...

对不起,没有考虑周全,手机相机理论上应该能对上焦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调,手机是小米noet标准版的,一会我再努力试试,照张清晰的照片,您所说的过度轮轴是可以调整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过度轮无法调整至将两组齿轮连接,曾经车过1mm螺距的牙,没有发生此类问题。

楼主:
补上挂轮表图!谢谢师傅们的建议。

楼主:
再补相关图!麻烦各位看看我是否安装错误!谢谢!

网友B:
图中挂轮表确实画的不严谨,应该有侧视图就好了,1.25螺纹对应表,
Z1-50
Z2 -54
Z3 -45
Z4 -100
靠这些也只能猜测给你回答,你将Z2-Z3换个位置试试?或Z1,或Z4换个位置?
看不清Z1跟那个轮啮合?如果不行拍个挂轮侧视图。

好习惯养成,会大大降低你与他人的沟通成本,你发布的照片或图纸,别人不会像你在现场那样直观,所以机械制图都是3视图,简单的也可以是2视图。

网友:
把54和45调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挂轮表确实画的不严谨,应该有侧视图就好了,1.25螺纹对应表,
Z1-50
Z2 -54

谢谢!补拍个全图,之前由于有个零件破裂,拿去叫别人加工去了,所以没有拍完整的,现在将旧零件拿回来了。反正现在就是顾头不顾腚,也不知道将54与45对调后车出来的牙距对不对,一会试试看。您说的挂轮表上没有参照图,可能是我没拍好,你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挂轮表确实画的不严谨,应该有侧视图就好了,1.25螺纹对应表,
Z1-50
Z2 -54

刚刚试了将50与100对调,实验证实不可行,因为100的轮太大,抵住了其他零件,54与45对的也不可行,因为对调后,将可调的齿轮轴杆调至极限,45与50的轮都无法咬合。

网友B:
你仔细看1.25螺纹哪一列最下面还有一栏对应(位置1),
位置1对应的齿轮是100:225,我理解是不是要更换主轴下面那个齿轮为100,Z1里面那个齿轮为225。
这个车床设计的真麻烦,中间3组过轮应该都能调整位置。你再试试。不行再换45跟54的位置。(没说过50跟100换位置,因为挂轮图是平面图,看不出同轴内外轮的位置,只能是同轴内外轮相互调换。)
我说的不是挂轮表没有参照图,而是那个参照图应该是侧视图才好理解,平面图基本没吊用,谁看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1.25螺纹哪一列最下面还有一栏对应(位置1),
位置1对应的齿轮是100:225,我理解是不是要更换主 ...

谢谢关心,其实这个挂轮就四个位置齿轮能更换,您说的与主轴连接的那个齿轮是不能更换的,因为从齿轮的厚度上来看,该齿轮跟与其想连的齿轮与其他齿轮都要薄,我也仔细的观察了,他设计的这两个齿轮是不能更换的,我现在怀疑是上家配错了齿轮给我,因为他给我的挂轮有的在挂轮表上压根就没有,比如说挂轮表上有20齿的挂轮,可是他给我的齿轮里就没20的,最小的是24齿的,并且挂轮表上光杆走刀的图上标有两个20齿的齿轮。我得先花点时间先将挂轮与挂轮表上的齿轮先合适一遍先。在此还是深表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1.25螺纹哪一列最下面还有一栏对应(位置1),
位置1对应的齿轮是100:225,我理解是不是要更换主 ...

还有就是您说的位置1是说的丝通(我也不知道叫撒啥,好像是叫这个吧)手柄的位置。

网友(2019-02-08):
引用 网友B:
图中挂轮表确实画的不严谨,应该有侧视图就好了,1.25螺纹对应表,
Z1-50
Z2 -54

他这个里外层看不清楚2、3位置就不好定。还有挂轮支架像后配的,孔位是否合适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