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电机正常震动值是多少?

楼主(2017-03-08):
我的不装大齿,等于电机空转。80%油门震动一百多。

3.11调试结束,倒飞悬停震动600多,个人比较满意了。

网友A:
空转测震动有什么意义?

网友B:
我之前排震的时候试过花牌电机,在一个范围振动300多,但是这个范围外只有50~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转测震动有什么意义?

没理解我的意思。排震啊,看看电机震动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排震的时候试过花牌电机,在一个范围振动300多,但是这个范围外只有50~70。

我的也是,有个范围最高200左右,过了就几十了。看来电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C:
不带大桨,小桨装上震动630的样子……夹腿上测试的

网友D:
曾经有人告诉说他的450,悬停时震动300。不知道真假。如果是真的得上多少顶级配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曾经有人告诉说他的450,悬停时震动300。不知道真假。如果是真的得上多少顶级配件啊

我有朋友的450悬停300多……也不需要顶级装备,拿1个月时间来慢慢调而已炸了就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曾经有人告诉说他的450,悬停时震动300。不知道真假。如果是真的得上多少顶级配件啊

应该是真的,我之前把250调好了,悬停振动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带大桨,小桨装上震动630的样子……夹腿上测试的

我开3d时震动一千多点,现在在找问题

网友:
悬停2200不装大小桨200多,不想排查了太费时间要不都不用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真的,我之前把250调好了,悬停振动300多

个人觉得震动控制在1000以内就很不错了

网友:
空载测没意义。悬停测吧

网友:
不过520悬停震动只有300左右,450总是1600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有朋友的450悬停300多……也不需要顶级装备,拿1个月时间来慢慢调而已炸了就哭

你这算什么,之前还有牛逼吹的哄哄的,说他的机0震动,问他怎么测的,他说拿手感觉,无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算什么,之前还有牛逼吹的哄哄的,说他的机0震动,问他怎么测的,他说拿手感觉,无语吧。

这模型是真的人肉震动检测啊?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算什么,之前还有牛逼吹的哄哄的,说他的机0震动,问他怎么测的,他说拿手感觉,无语吧。

用手肯定不准。
vbar/kbar/金脑都有震动显示。如果为了排震,就用最薄的双面胶把陀螺仪贴在机身上,尽可能暴露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手肯定不准。
vbar/kbar/金脑都有震动显示。如果为了排震,就用最薄的双面胶把陀螺仪贴在机身上,尽可 ...

是的,

网友G:
450练习机不用那么纠结震动,飞起来没双桨陀螺不震傻就行

网友:
我纯电机300 不装大小桨700装上小桨过1000  飞完下来过3500  一样照飞没问题   亚拓450L

网友:
空载测试电机震动,全油门100多,电机质量还可以,我三个电机震动检测,最后选定花牌  震动越小电机质量好.使用一个阶段轴承有磨损震动置也会有所提高.

网友:
我原来也纠结震动,原来震动1700多现在飞机不装大小桨震动,460多

网友:
反正我的450l悬停震动在200多,开定速最多700多

网友D:
求悬停震动控在500以内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悬停震动控在500以内的方法

什么飞机?震动主要来自尾传动部分和尾旋翼头。首先确保主轴,横轴,尾轴没弯,旋翼头没变形。然后调齿轮间隙,用手转动大桨听不到咔咔异响。最好用品牌尾桨,不装大桨推油门测震动。用胶带贴尾桨上,一点一点试。震动在300以内就合适了。完了直接用品牌大桨,最次也要飞越48元桨不用配平,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H:
开始也很在意震动   发现天天调跟本没时间飞了现在悬停2000多感觉还挺稳就这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始也很在意震动   发现天天调跟本没时间飞了现在悬停2000多感觉还挺稳就这样飞了。

一次调好就行了吧,调好了暴力飞的时候确实好飞多了。

网友I(2017-04-10):
请教下,各位都是用什么测的具体震动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各位都是用什么测的具体震动值?

K8+蓝牙

网友I:
受教,ios app叫啥名 一直没搜到,我是大k8,也一样吧。
另外需要加个蓝牙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受教,ios app叫啥名 一直没搜到,我是大k8,也一样吧。
另外需要加个蓝牙模块吧。

我没用过,只是知道这么个组合,具体不清楚,你到tb问问买K8的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受教,ios app叫啥名 一直没搜到,我是大k8,也一样吧。
另外需要加个蓝牙模块吧。

手机app只有安卓系统有。如果笔记本带蓝牙可以用电脑版的。淘宝有蓝牙模块,十多块那种就可以了。

网友:
mb可以测震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