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有刷warlark 80

楼主(2017-03-08):
最近刚组了一架小有刷warlark 80,用的F3集成OSD和frsky接收机的飞控板,飞起来很稳,发图给大家看看
能在小树林里或者室内随意穿,就是动力太弱了,都不敢翻滚!

请大神推荐一下,有刷穿越的暴力配置,最好是1S的,2S的电机死的快,手上也没有合适的电池

网友A:
2S电机死的确实太快了,我自己装机,新机试验,三个起落坏两个,楼主1S电池多少容量?飞多长时间?

网友:
哈哈,和我的一样

网友:
这个咋能和我的直升机能结合起来??

网友:
来个直升机穿越。。。

楼主:
把你的这三个机子动力排个序嘛!给大家参考下!
我猜中间的动力是最弱的!对吗?

网友:
一大波1S的穿越杯正在赶来。估计还有2天。

网友B:
我用过8520,600ma的电池,我自己感觉够用了,翻的时候掉高不太严重,但是暴力飞后电机比较烫,必须休息几分钟。最近换了1020电机带900ma电池,最近风太大没在外面试过,不过在家试了试蛙跳感觉动力也可以,最主要的是飞完一个电后电机是温的,可以连续飞。想要暴力的有刷就直接2s的1020吧,绝对暴力,又不会像720.8520那样死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8520,600ma的电池,我自己感觉够用了,翻的时候掉高不太严重,但是暴力飞后电机比较烫,必须休息几 ...

放个图出来看看呗!用的什么机架和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电机死的确实太快了,我自己装机,新机试验,三个起落坏两个,楼主1S电池多少容量?飞多长时间? ...

350mah  可以飞3-4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的这三个机子动力排个序嘛!给大家参考下!
我猜中间的动力是最弱的!对吗?

1.720空心杯50桨,空机31克,配380mah可以飞4分钟  2.716空心杯34桨(1mm轴),空机28克,配380mah可以飞4.5分钟  3.8520空心杯56桨,空机41克,配600mah可以飞5.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的这三个机子动力排个序嘛!给大家参考下!
我猜中间的动力是最弱的!对吗?

2号机动力相对而言最弱,不过也是最好飞的出勤率最高,涵道确实好飞不比地平线差,动力比地平线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