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甩尾的问题

楼主(2017-03-08):
K8不好调确实是,我怎么调也没把尾巴调好,螺距打大了那一瞬间,尾巴就会飘的老妈都不认识了,在花瓣翻的时间,油门打大了特别明显,请大神们看看我的设置数据有问题吗,,为了这个尾巴炸了太多次了,不克服下来炸鸡太冤了

网友A:
首先检查机械。。。。皮带,尾轴,虚位。。。。。因为大油门飘完全不正常

然后勾最优化,加大总距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机械。。。。皮带,尾轴,虚位。。。。。因为大油门飘完全不正常

然后勾最优化,加大总距补偿

虚位的看了,也还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机械。。。。皮带,尾轴,虚位。。。。。因为大油门飘完全不正常

然后勾最优化,加大总距补偿

总距一般加到多少咧

网友:
不是陀螺问题 好好检查机械!

网友B:
大油门和螺距出现甩尾问题最多是出在机械传动上,跟K8的关系不大,仔细检查尾传动吧,电机的转速太低也会出现大油门甩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油门和螺距出现甩尾问题最多是出在机械传动上,跟K8的关系不大,仔细检查尾传动吧,电机的转速太低也会出 ...

嗯,改天检查一下

网友C:
各种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锁尾较果,曲线不配、大桨差点也有影响,当各个部件都不是很理想的话你用什么陀螺都锁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种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锁尾较果,曲线不配、大桨差点也有影响,当各个部件都不是很理想的话你用什么陀螺都 ...

那估计要处女座才能修的那么好

网友:
在尾巴上面挂个石头就不甩了   因为他甩不动了

网友D:
小鸡感觉的确难调,500级往上很好调的啊,还是先检查机械,再细调,K8最烦的就是尾巴,目前520,600都是K8都挺好的,原来380稍微差一点点,还飞过一架500,也是一点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鸡感觉的确难调,500级往上很好调的啊,还是先检查机械,再细调,K8最烦的就是尾巴,目前520,600都是K8都 ...

尾巴就是最头疼的事情了,咦

网友E:
我最近被K8搞得也是头大了,而且还做了比较全面的震动检测,整机震动600多,而且在不装大桨的情况下,一气之下不管了,继续飞,等炸了再说,几天前炸了,买了一批配件,主要把尾巴中联换了还有尾桨夹轴承也换了,然后换了根富力的带磨砂的尾轴,还有一副碳纤的尾桨(原来的那些中联和尾轴尾桨也不能说是坏了,就是可能有人眼看不到的变形吧,)换上以后今天去试飞,我去奇迹出现了!尾巴呲呲的。你要不试试???

网友F:
不会吧,我是450新手 k8用了半个月,看了论坛里的帖子,现在调的k8指那打那,很跟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我是450新手 k8用了半个月,看了论坛里的帖子,现在调的k8指那打那,很跟手啊

3D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被K8搞得也是头大了,而且还做了比较全面的震动检测,整机震动600多,而且在不装大桨的情况下,一气 ...

这样要换太多东西了,而且我觉得就尾巴那块比较精细,把尾桨换了估计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3D动作

虽然我只会钟摆和侧钟摆,但是我没感觉尾巴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我只会钟摆和侧钟摆,但是我没感觉尾巴甩。

反正我的不跟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要换太多东西了,而且我觉得就尾巴那块比较精细,把尾桨换了估计还可以

我打眼一看你是500的机器,应该问题不大,我的飞机也是尾巴丝般顺滑但是飞起来就不一定了,既然你对尾巴这么有自信,你飞的时候听一下猛加油时电机有没有掉转呀?如果那样 你降点螺距,拉高点转速试试,最后然后在调软件里面的螺旋总距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打眼一看你是500的机器,应该问题不大,我的飞机也是尾巴丝般顺滑但是飞起来就不一定了,既然你对尾巴 ...

你还别说,好像还真有点掉转的感觉

网友G:
增加p增益,闪螺距掉转的话锁不住尾巴很正常

网友H:
检查大齿盘垫圈与轴承座之间,齿轮是否能磨到机身,把这个间隙垫厚一点试试。另外尾推行程两边加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