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换摇杆 霍尔摇杆 求救 怎么改油门??

楼主(2017-03-08):
x9d换摇杆 霍尔摇杆 求救 怎么改油门??

楼主:
直接把弹簧和金属片拿掉 还是 松 调节螺丝  把 弹簧松成无效

楼主:
觉得这个厂家 也是极品 就不能出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这个厂家 也是极品 就不能出个图

没有哪个厂家出过这个图,不会改这个,我真怀疑你是怎么玩航模的

网友A:
什么弹簧都不要管,把包装里带的螺丝拧进红圈的位置就行了。

话说厂家发布了改装视频的,卖你摇杆的人没告诉你吗?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弹簧都不要管,把包装里带的螺丝拧进红圈的位置就行了。

话说厂家发布了改装视频的,卖你摇杆的人 ...

多谢!!!玩航模的就会?? 活该拆螺丝的 我就等专业回答

网友:
楼主,你这是x9d还是x9d plus,我看说明只适用于plus,x9d能换吗?

网友:
哈哈 你也换了啊。。?spm=a2h0z.8244218.2371631.4&from=y1.9-3.1 改装视频在这

网友:
你好,摇杆哪里买的?是否通用乐迪AT9S?乐迪便宜,摇杆质量和做工不敢恭维

网友:
这摇杆不错哦

网友:
左右手也是这样改的吧?

网友B(2017-06-20):
换了摇杆 以后手感提升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摇杆 以后手感提升大吗?

提升大提升大

网友(2017-08-03):
换两个摇杆需要300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提升大提升大

我没换,但是我表示怀疑。手感是对齿条压片调节松紧加上弹簧拉力搞出来的,松了就平滑,紧了有刻度感,适用于不同的机型,如直升机不需要刻度感,固定翼油门有刻度感会舒服点。这个和传感器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