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机后发现按键不灵的进来

楼主(2017-03-08):
一直以来,设置遥控器的时候都很麻烦,有时候按一下按键会连着向下跳好几行,一直以为按键坏了。
今天拆开遥控想测试一下到底是不是六个按键坏了,把两个按键模块拔下来后又装上去,发现问题居然解决了,看来不是硬件的问题。是软件的问题啊!

大家有同样问题的也可以试下,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又那样了?

网友A:
时间长了会,我控用了5年左右就出现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会,我控用了5年左右就出现这事

应该不是按键本身的原因,为什么我拔插了一下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按键本身的原因,为什么我拔插了一下好了?

接触不良呗

网友B:
是接插件接触不良,不是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接插件接触不良,不是开关接触不良。

这样啊     那不是很危险               里面好多都是接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     那不是很危险               里面好多都是接插件

都检查一下,拔下来看下插针有没有氧化,没有的话没事,有的话换就可以了,插头一般问题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