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残党修机翼

楼主(2017-03-08):
帝都现在禁 飞,这下老实了,坐不住练模拟器,正好称此机会把功勋机修整一下。
手机不会图间字,分楼说,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个人感觉效果很不满意。。。

这次修的机翼多是碰撞凹陷或者碎块找不到了,只能用这种方法来。
先把坏的地方切除,整出平正的接触面

楼主:
然后切合适的泡沫,上胶粘之。因为手残,接面对的不齐,所以加大胶量以便填充

楼主:
三天后~切切切!

基本就这样了,大家狂拍!

楼主:
最后晒一下我常用的胶,感觉不错!

网友A:
是个好方法,我也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好方法,我也这么干的

请教,什么牌子的刀片好?这泡沫质量太好,很难切光滑。。。

楼主:
图被吃了,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什么牌子的刀片好?这泡沫质量太好,很难切光滑。。。

就网上航模店那种雕刻刀,胶水干后再修整,刀片粘胶水就不行了

网友:
饱经磨难呀!确是功勋机!

网友B:
用砂纸打磨下更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网上航模店那种雕刻刀,胶水干后再修整,刀片粘胶水就不行了

不是胶水处难切,就是泡沫,夹刀切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砂纸打磨下更光滑。

后来360砂纸伺候,好多了!

网友:
这胶确实不错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这泡沫是专门的航模epo还是包装箱里的那种?

网友:
回去我也自己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这泡沫是专门的航模epo还是包装箱里的那种?

包装箱,和飞机一样都是eps。但是包装箱泡沫也有密度大小软硬之分,我这个是比较硬比较沉的。好处是强度不亚于原机,缺点是刀切很困难,夹刀,沾水效果也一般

网友:
这个胶水颜色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