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个dsm2接收吗?

楼主(2017-03-08):
问卖家半天,啃啃哧哧也说不出来,崩溃了,有人用过这个吗,板子上没有标识,也没有对频开关,搞不清线序
请教如何和f3接

网友A:
跟这个有点像redcon

网友B:
这就是一个DSM2卫星啊

网友:
正,地,信号,

网友:
对频开关不在卫星上 ,而在控上。直接接飞控的话飞控里有选项对频

网友C:
DSM2卫星接收机不可以单独对频

网友:
有种小卫星是有对频开关的,还需要再地面站对频吗?

网友:
补充红色,电源正,但要接3.3v,接上飞控才能対频,或者利用接收机対频后再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SM2卫星接收机不可以单独对频

别乱说,有带对频键的卫星只需要供电就能和遥控对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有点像redcon

并不是,redcon的是用对频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别乱说,有带对频键的卫星只需要供电就能和遥控对频了

我玩模型十几年就没有见过卫星接收机能单独对频的,对频都是要经过飞控控制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玩模型十几年就没有见过卫星接收机能单独对频的,对频都是要经过飞控控制板

白玩

网友E:
这个是卫星,不能单独对频。有两种方法对频。1,接上接收机对频。2,接上飞控连接电脑,输入命令对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白玩

带对频键的卫星是去年山寨厂家创新产品。人家可没白玩,人家玩的都是正经产品。新手不要狂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带对频键的卫星是去年山寨厂家创新产品。人家可没白玩,人家玩的都是正经产品。新手不要狂哦

好像是你比较狂吧~你很老?

网友:
楼上 的都厉害,让我这个穿越新手怕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你比较狂吧~你很老?

连山寨和正品都分不清,这是智商的问题,不是狂补狂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用betaflight来对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连山寨和正品都分不清,这是智商的问题,不是狂补狂的问题

哦哦,就几个字你都打错,看来你智商也不会比我高

网友(2017-04-21):
DSM2系列的接收机有单独接收机使用的,也有接收机配小卫星一套的,对码都是通过接收机和对码条进行的。

网友:
50米就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DSM2卫星啊

dsm不就是卫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卫星,不能单独对频。有两种方法对频。1,接上接收机对频。2,接上飞控连接电脑,输入命令对频。

对的,CLI命令

网友:
控上也要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