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新手求助,电直470L各种疑难杂症。

楼主(2017-03-09):
先吐个槽,码个半个小时的字,一发表提示没输入标题崩溃呀。
刚刚入直,在家拆装470L不下5/6次了,就为了熟悉结构,和以前玩的多轴完全不一样。
今天上电调试,感觉哪里不对。
先说我是MODE2,控在模拟器上一切操作正常。
第一、尾舵机正反行程量不一样,这个正常么?不正常需要如何调整?
第二、上电没碰控呀,在看论坛查资料,鸡鸡会个几分钟就自己转几圈,大半夜的好吓人,还好我没上大桨。
什么原因?有人遇到过么?
第三、虽然没飞过,但是我感觉十字盘在打方向的时候,动作不正常。
    1、打副翼,十字盘前后倾斜;
    2、打升降舵,十字盘左右倾斜;
这样对么?我感觉不太对,也没拿去飞,不怕炸,就怕伤人。
控设置如下图

一个人单飞太难了,有些问题就是一层膜,找了很久老司机帮忙捅一下,带我上路,就是找不到。
求个大神知道,我也不会黑白不分的打扰,一段时间统计一些问题,集中请教。
有心指导我一下的神呀VX是720373。带我装B带我飞吧。
不碼太多字了,害怕一下又回到解放前

网友:
第一点:行程不一样有很多原因,可能是连杆和舵机臂没有垂直,或连杆和尾推臂没有垂直,还有可能是控的行程(travel)上下止点动过了
第二点:不是很清楚,肯能跟电调的设置有关
第三点:是这样的,没问题。桨改变攻角的力臂和桨是垂直的

网友:
根据你最后一张图来看,你的控应该1是油门、2是副翼、3是升降、4是方向;第一个问题:尾舵机中心点要重新调整好(具体方法一句两句说不清,你在网上好好搜搜,然后再调整);第二个问题:遥控器油门微调可以设到最低点(如果遥控器能单独设一个熄火开关就更安全了);第三个问题:你打副翼的话前后动作,打升降左右动作的话,说明你连接的通道错误了,解决方法:你只需要把这两个连接线对换一下就行了。还有一个补充问题,你的3GX无副翼平衡系统和我的一模一样,问题是这种陀螺仪设置时要一步一步的校准正确后就可以;这种陀螺缺点是设置过于复杂化了。稍不注意设置错了飞行时就会很危险的。

网友:
3gx没用过,你的油门最低的时候马达会偶然转动,油门在最低的时候看看油门曲线是不是在最低点,如果油门曲线没问题,再查陀螺仪

网友:
直接用k8方便

网友:
换个kbar,如果还是自动启动,有可能是电调的原因

网友:
用K8很简单

网友:
从图上看貌似你控的斜盘模式(swash type)设置错了~无副翼的应该是传统模式,futaba是type1,你这种模式是有副翼用的(3gx没用过,如果3gx就是这种设置,请忽略我的回复)

网友:
MODE2不是你图上这样的吧?!你这是什么控,MODE2怎么会是这样的?!

网友:
建议换个V8 K8之类的陀螺。
从视频看来,舵机行程、舵机正反向可能需要调整。3GX没用过

网友:
陀螺仪没调好!十字盘舵机方向没调好!尾舵行程量也没调好!换MB吧!

网友A:
这年头还用3gx 没搞错吧  买个k8  100多点   3gx就是垃圾  楼主先练模拟器吧  不要急着上真机 飞的也是秒炸 几次一炸就没兴趣了

网友:
遥控器十字盘不选120.选第一个默认 NORM 试试  我在调机的时候 就是在这折腾了好几天

网友:
3gx的十字盘类型futaba选HR3,JR选norm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还用3gx 没搞错吧  买个k8  100多点   3gx就是垃圾  楼主先练模拟器吧  不要急着上真机 飞的也是秒炸 ...

3gx有啥垃圾的? 我一直用的很好。。。

网友:
我也才学,尾舵的左右行程不一样好像是中立点买找好的原因

网友B:
看了你的视频,是个彻头彻尾的新手,直机基础知识还不入门,估计大多高手教你都不知道怎么入手。我建议你认真看说明书,按照3gx说明书,一步一步完成设置,体会每项设置的含义,直机飞控可不比多轴飞控的傻瓜设定。另外多潜水,或者身边找个老手带一带,论坛里给你科普这些基础知识实在是勉为其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视频,是个彻头彻尾的新手,直机基础知识还不入门,估计大多高手教你都不知道怎么入手。我建议 ...

我就是小白呀,求老师

网友:
翻翻以前的设置教学贴吧!

直升机的组装调试要比多轴难多了,不能用多轴的心态来玩直升机,慢慢来。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多多研究。。

网友C:
兄弟给你个参考 ?tpa=dW5pb25faWQ9MjAwMDE0XzEwMDAwMV8wMV8wMQ&fromvsogou=1

网友:
我以前用过

网友:
建议  3.1版本

网友:
4.0以上版本有这种现象

楼主:
回家我好好看书学习去了没老湿,我就自学成才

网友:
买块板砖就能整好了!

网友:
3gx我调好过,不是不好调,是蠢嘛批脑残鸭子把说明书写得乱七八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给你个参考 ?tpa=dW5pb25faWQ9MjAwMDE0XzEwMDAwMV8wMV8wMQ&fromvsogou=1

这个视频看了无数遍了

网友:
我的两台450都用3GX,还可以啊

网友:
现在带飞控陀螺仪的。需要设置混控了吧? 我都是直接关了混控的

网友:
买个K8多省力啊。。。。无副翼斜盘不用120度,用普通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