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AB380和富丽380的主轴,尾轴是不是可以通用?别的有没有不能通用的?

楼主(2017-03-09):
请问下SAB380和富丽380的主轴,尾轴是不是可以通用?别的有没有不能通用的?或者说根本就不通用?

网友:
不通用,主轴富丽是快拆型,尾巴是尾中联

网友:
sab是t一体的,T型的,富丽就是很常见的那种结构,带尾中联的

网友:
富丽 两种主轴都有的卖
尾轴不通用

网友:
尾轴肯定不通用。主轴没换过。

网友A:
为什么尾轴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尾轴不通用?

sab那种做起来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尾轴不通用?

能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通用?

我就是不知道呀

网友B:
尾轴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轴不通用

好像他们也说尾轴要换中联,主轴好像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他们也说尾轴要换中联,主轴好像通用

尾巴可以整套的换富丽380、helirc380的。只换副厂的尾轴是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他们也说尾轴要换中联,主轴好像通用

的却,建议还是用sab的,主轴楼上说的那样可以用富力,有两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