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固定翼应该飞什么

楼主(2017-03-09):
请教各位大神,新手玩固定翼有什么推荐的机器吗?

网友A:
当地找老模友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地找老模友带吧

(⊙o⊙)哦,好吧,他们让我飞纸飞机。

网友:
先飞模拟器,炼熟了直接上fms的魔鬼

网友:
模拟器
冲浪者,或者,epp板机

网友:
飘飘机,好小子

网友:
飘飘机,冲浪者

网友B:
我是冲浪者,然后飞魔鬼,接着大小胖、X6、C1飞翼等机型,最后上的64涵道JET8板机,70涵道的KT 板歼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冲浪者,然后飞魔鬼,接着大小胖、X6、C1飞翼等机型,最后上的64涵道JET8板机,70涵道的KT 板歼10

(⊙o⊙)哦,谢谢。

网友:
模拟器慢慢来,

网友C:
如果确实是没有玩过的新手,真的要飞纸飞机,我也是新手,自己用EPP做的纸飞机真的很容易飞,也摔不烂

网友:
100多块的冲浪可以满足,好飞,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实是没有玩过的新手,真的要飞纸飞机,我也是新手,自己用EPP做的纸飞机真的很容易飞,也摔不烂

重心 好确定,我是新手,加没抬头。收油低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心 好确定,我是新手,加没抬头。收油低头

确实!一年前偶也是纸飞机起步,这机好飞易做,找好重心上天再微调下就能爽飞,炸了也没事,半张KT板一下午又做一架

网友:
超级魔鬼,没有之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心 好确定,我是新手,加没抬头。收油低头

这是正确的,如果加油低头就不好飞了。纸飞机的制造也可以问问老手以避免加油低头。

网友:
上单翼,速度慢点的就行了

网友(2017-04-13):
我也想问,还有新手该给什么样的电机和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