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的程序哪里下载啊?

楼主(2017-03-09):
买了台700…可是mb的调试程序哪里下载??

网友A:
……不用调试程序就可以调……非要电脑调的话可以买个usb连接线

网友B:
要用电脑就得有那个线,你去买一根那个线,不会就问就行了

网友C:
mb可以不用电脑调,很方便。

网友D:
直接按钮就可以了 有个说明书 写着Abcdef都是管什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