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evo不能识别

楼主(2017-03-09):
f3evo飞控不能识别,绿蓝长亮,f3就没有这样,请教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驱动没装好
2,驱动装好了数字签名没关

网友B:
看我的帖子

网友C:
是F3有刷吧,这个是虚拟USB口需要单独安驱动的,不过驱动安装相当麻烦,可以参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digest%26digest%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