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架冲浪者后的装机体会和整机加固方法

楼主(2017-03-09):
冲浪者我装了三架,还有一架空机,总结一些心得。
冲浪者装得没问题的话真的很好飞,大翼展也让新手第一次体会到飞翔的感觉,它的低空性能也很好,当然降落时的长距离滑翔有时会叫新手不知所措,所以要选好场地,最好人少,心理不紧张。
动力选择上,一直没有用加高电机座,选用的朗宇X2216 kv2400  50A电调,5寸马刀桨,用尼龙防滑螺母固定。个人体会越是新人,越是要选择大电机,整机有足够的动力储备才会有更多的操控余量,冲浪者在低空低速大过弯下是容易失速的,我这一套动力都能轻松摆脱。舵机采用拉线外置,内置埋进机身不好维修,安装难度也大些。
说一下电机安装,一般我们会把机身内的电机导线在合拢粘结两片机身前把它用热熔胶固定在一片机身上,但如果预想到可能更换电机的话,想想将来怎么能把电机拉出来,电机线要留点余量以保证能把电机拉出来,不用多长,能拉出来剪掉原来的电机线焊上新的电机导线就行。
机翼安装,后来才发现前面两架的安装办法是错误的。连接两片机翼的那根短碳管,原来我是事先粘结到机身上的,这样做有两个坏处,一是一旦粘结死了,在插入机翼的时候才发现机翼不平,这时想改就麻烦了;二是,如果想快拆机翼,两片机翼插起来都有困难,不好用力。第三架的时候,不把短碳管跟机身粘死,而是把它跟一片机翼固定死,这样快拆安装机翼的时候容易多了,也好使力,这样每次只耍拧紧一片机翼的紧固螺钉就行了。
加固方面,我在整个机身后三分之二预埋了两根碳管,在合拢粘结机身前埋,加强它后部细长的机身刚度。冲浪者机头弱,如果是断裂都好办,我的第三架就断了,加了四根碳片加强筋,完好如初,肯定比原来还结实,但如果是塌陷性那就没法了。表面硬化和加固,对于EPO来说不怕断裂,就怕塌陷性的埸缩,特别是它的机头部分。硬化机头部分以及大面积的硬化增加强度的办法我试过很多,最后觉得有效的办法还是表面打一层溥溥的热熔胶是最简单有效的。边打胶边用热熔胶枪头抹,不要多了,掌握好火候不要让EPO表面起泡。这个办法还可以在机翼前沿处打一层,也可以有效增强硬度。另外我在机翼根与机身连接处也如此处理,可以很好的增加连接的可靠行,特别是延长快拆快装方式的使用寿命,而不会心理感觉不踏实而早早的把机翼粘死。热熔胶表面处理后,机头部分如果用手握住的感觉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就感觉是抓住的是一个硬壳,感觉非常踏实非常好。贴膜,其实只是个心理安慰和美化,对于大面积的表面加强根本没有任何作用。这种加固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在我们炸机后,不会出现埸缩而更可能是断裂,这样事后维修更加方便。
在本本上码的字,就不上照片了。冲浪者机尾没有作加固,大家也知道它出问题的时候很少。

网友:
经验帖,顶一个!

网友:
机头刷一层树脂+玻璃布 非常硬

网友:
又不飞fpv,根本不需要加固,电机2214/2450,30a电调就行了,动力完全够

网友A:
朗宇A2208Kv2600 FPV爬升只需65-70%油门。用2216是大马拉小车,不仅仅极致动力发挥不出来效率还不高

网友:
冲浪是闭着眼睛都能飞啊,不过电调最好是放外面,冲浪的电调放在舱内,因为不像前拉机那样可以导风冷却,容易过热保护。我有一次夏天连续飞了半个小时后,电调保护了,还好当时飞的高,盘旋了几圈又好了

网友:
FPO塌陷性损伤。用开水烫泡可恢复原样95%以上,只是表面会起泡。

网友:
经验必须点赞

网友B:
用开水烫只要温度控制好了是不会起泡滴,当然这要自己摸索。

网友A:
不明白楼主都装第三架了,怎么还要纠结那根连接机翼的短管怎么粘。话说那根短管需要粘吗?我每次飞完都把机翼拆了,短管也拆了放到座舱里收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开水烫只要温度控制好了是不会起泡滴,当然这要自己摸索。

用开水烫效果不好,我一般都是拿刀子割掉,补一块泡沫,胶干了之后刀子修型。

网友A:
至于动力,楼主配的也明显不合理。我用的是2212 2450kv,30a电调,kmc 6040桨,已经很暴力了,几乎垂直爬升。当然30a冬天飞可以内置,夏天最好外置,防止电调过热。

网友A:
纠正一下,是kmp螺旋桨

网友:
这样加固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