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神器

楼主(2017-03-09):
继“HCP100S嫁接V977主板”(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5081)成功之后, 按照同样的思路制作了1S的版本,没想到效果极好,堪称神器(自吹自擂)。。。具体就是:V977(K110也行)的主板电调和无刷电机(配合9T铜齿)+HCP100S的机架舵机旋翼等,尾电机用720空心杯,起落架用HCP100的。主要的难点是要改造舵机,其余都比较简单。我还改造了一下斜盘。具体看上面链接帖子的后半部。喜欢动手的模友不妨试试。
一直以来,我总感觉2S的动力太爆,玩起来心理负担大,而1S的飞机轻巧,电池管理也简单,缺点是动力不行,这款改造完全克服了这个缺点,我至今也不完全清楚同样的动力组合为什么表现如此不同?

虽说存在斜盘匹配问题,但这款改造有极好的动力表现+V977的控制灵敏度,又不像V977那么贼,超耐炸的直线舵机和机架结构,简单的电池需求,可玩度极高。有了这个之后,既不想玩HCP100S也不想玩V977了。。。

按照此方案打造了2架,飞到现在感觉依然是超爽,堪称完美!2S版本的则作为镇宅之宝,偶尔拿出来玩玩陶醉一下。2017-06-20

网友A:
弄个MCPX或NCPX的主无刷更好玩呢

网友B:
这电机齿 卡得很紧 怎么拿下来  火烤也很难拿下   这主轴是多少MM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齿 卡得很紧 怎么拿下来  火烤也很难拿下   这主轴是多少MM的呢

你需要添置一套拔齿器,电机轴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MCPX或NCPX的主无刷更好玩呢

旗鼓相当。。。

网友C:
我有想過這樣改
嫌麻煩不想動手...
不過後來我把977改931的dfc槳夾
再換上100s的槳

發現就通通不用改了
一切都是槳造成的

网友:
把2s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改一改,遥控弄两套配置,要暴力可暴力,要温柔可温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想過這樣改
嫌麻煩不想動手...
不過後來我把977改931的dfc槳夾

977带3桨不是更吃力了吗?试过把977大桨换成HCP100S的,不见有什么动力提升。。。

网友C:
引用 楼主:
977带3桨不是更吃力了吗?试过把977大桨换成HCP100S的,不见有什么动力提升。。。

就用雙槳只改931槳夾螺距會變大但是也賊再用100s子彈槳就會穩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用雙槳只改931槳夾螺距會變大但是也賊再用100s子彈槳就會穩很多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