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个调整双桨的新方法,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2017-03-09):
以前调450的时候都是用大桨上贴不同颜色的纸条来调整双桨,这需要近距离的观察。上了520后,感觉老办法太危险,且凭目测精度没保障,调不好的话,机子震动也大。于是想了个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废话说完,开始说正事。
一、所需工具
飞机一架,平整白纸若干,水准泡一个,直尺一把,胶带若干,电子螺距尺一个

楼主:
二、步骤
1.将大桨打开拉直与尾管平行,水准泡用胶带粘在直尺上(以下称为水准尺),水准尺与中联垂直放好,观察中联放在桌上的时候是否水平

楼主:
2、调整水平度。从步骤1可以看出,飞机放在桌面上是不水平的,左高右低。那么在右脚架下垫白纸,一张一张慢慢加,我是加了3张就基本水平了,具体放几张看自己家里桌子质量了

楼主:
3、拔掉电调的两根线,开控上电连K8,选择“修定”,调平十字盘,调到螺距0度。其他陀螺的调整就看具体陀螺来。

楼主:
3、将大桨对折,主悬翼头垂直尾管方向,水准尺放在大桨上,观察水平度,如果不水平,保持螺距0度大桨不变,调整另一只大桨,直到水准尺水平,气泡居中。我是调好了的,就不折腾自己了

楼主:
使用感受:自我感觉新方法安全可靠,工具简单,步骤简单,调整完后效果真的不错。按老办法调520,悬停震动700多,按新方法调整后降到300左右。方法不足之处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A:
贴纸调?我还是第一次听说,450不是可以用电子螺距尺吗?不是直接调拉杆到零度就好了吗?,?还冒险近距离观察?

网友B:
这个方法很新鲜,但是2桨折叠 朝向向后,左桨你挂螺距尺是0螺距,右桨你也可以测试下看是不是0螺距。

网友C:
两支桨向一侧的话斜盘舵机有些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纸调?我还是第一次听说,450不是可以用电子螺距尺吗?不是直接调拉杆到零度就好了吗?,?还冒险近距离 ...

江湖中确实有纸条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支桨向一侧的话斜盘舵机有些疼啊。

确认有这问题,舵机会唧唧做响,不过及时把大桨拉直,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贴纸调?我还是第一次听说,450不是可以用电子螺距尺吗?不是直接调拉杆到零度就好了吗?,?还冒险近距离 ...

有副翼的时候那些厂家的说明书上就是让你在两支桨上面分别贴不同颜色的胶带(一支红,一支蓝)飞起来看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很新鲜,但是2桨折叠 朝向向后,左桨你挂螺距尺是0螺距,右桨你也可以测试下看是不是0螺距。

不如放个水准尺简单粗暴

网友D:
450一直贴纸条调双桨的路过。。。

网友E:
调双桨前,确保十字盘球头没有变形、大桨夹没有形变,横轴没有形变,大桨不是垃圾变形桨。后面基本可以用电子螺距尺做到无双桨。不需这么复杂。

网友F:
最近装的两架机都是用机械螺距尺调到,基本没什么双桨,因为我没有电子螺距尺。

网友G:
以前趴在地上看双桨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副翼的时候那些厂家的说明书上就是让你在两支桨上面分别贴不同颜色的胶带(一支红,一支蓝)飞起来看高 ...

原来是久远的有副翼

网友H:
请教楼主,飞机装好后理论上螺距是不该有虚位的吧?我的X3在舵机锁死的时候,手拨大桨,螺距会有0.8度左右的变化范围,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I:
飞机水平放置,用电子螺距规分别测量两根大桨在同一转动位置的螺距,是否也可以调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很新鲜,但是2桨折叠 朝向向后,左桨你挂螺距尺是0螺距,右桨你也可以测试下看是不是0螺距。

也是,不过现在丢个水准尺就不用去动螺距尺了,也算多个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一直贴纸条调双桨的路过。。。

我以前调450也是这样,到了520压根不敢靠近,近视眼远了又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双桨前,确保十字盘球头没有变形、大桨夹没有形变,横轴没有形变,大桨不是垃圾变形桨。后面基本可以用电 ...

其实,我这样就多了一个水准尺和对折大桨的步骤,其他的步骤都是调机的基本步骤,也不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装的两架机都是用机械螺距尺调到,基本没什么双桨,因为我没有电子螺距尺。

机械螺距尺都是老魔友的专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趴在地上看双桨的路过。。。。。。

450我也是趴着看,520不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飞机装好后理论上螺距是不该有虚位的吧?我的X3在舵机锁死的时候,手拨大桨,螺距会有0.8度左右 ...

我认为要是大桨拉直的情况下有0.8度,那应该看看主旋翼头是否有虚位或者大桨螺丝是否太松。如果是对折以后有这种情况,应该是没问题的。个人理解,不知大神们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机水平放置,用电子螺距规分别测量两根大桨在同一转动位置的螺距,是否也可以调双桨?

我认为是可以的,以前也是这样调,但每次都有双桨,后面还是要贴纸条,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自己调机技术不行的原因。按新方法调好后,两架飞机都直接没双桨。

网友J:
楼主多发点这样的帖子,我来一个个回复,不用太久我就是上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多发点这样的帖子,我来一个个回复,不用太久我就是上将!

仓老师捧场,荣幸啊,多水水,升级快

网友:
楼主,其实只用电子螺距尺,分别将两桨的0度攻角校准一下就没有双桨了。并且大家现在都已经这样调了,没你搞的这么多的

网友K:
很详细很系统。我先消化一下再回复、提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要是大桨拉直的情况下有0.8度,那应该看看主旋翼头是否有虚位或者大桨螺丝是否太松。如果是对折以 ...

多谢指教,是该好好检查下了

网友L:
直接把槳折到尾管上轉180度再一次量量兩次槳尖的距離是否相等
就知道機械上是否等距了
這樣螺距尺水平儀都不用

問題是槳的狀況不一樣

有時有扭曲或翼型不同
他就是會雙槳
轉起來調還是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接把槳折到尾管上轉180度再一次量量兩次槳尖的距離是否相等
就知道機械上是否等距了
這樣螺距尺水 ...

这办法不错,但0度螺距怎么确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详细很系统。我先消化一下再回复、提疑问。

有劳大神分析是否有可取之处

网友M:
类似sab380和700l 大桨夹上有零刻度的线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网友:
飞起来调靠谱些,不过现在飞机的精度上去了,地面测量好基本也就不用上天调了

网友:
新办法,认真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M:
类似sab380和700l 大桨夹上有零刻度的线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完美主义者觉得刻度线不够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