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漏水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09):
求助论坛模友  小弟最近做了一条船,试航发现个问题,船在水里跑起来之后轴套里面的密封油老是被抽出来,导致船体进水

问下大家遇见过这个问题吗,还有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图中画红圈的地方油老被抽出来,导致进水。密封油原来用的凡士林后来换的黄油都不行,都会被抽出来

网友A:
上面这个棍子像透气孔会让空气进去,油自然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个棍子像透气孔会让空气进去,油自然就出来了!

应该不是  那个孔是注油的 里面都是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  那个孔是注油的 里面都是油呢

油会流动的!一有正压它就流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会流动的!一有正压它就流走了

应该也不是流动的问题,我之前也有做过一条1:500的成品船 那个轴套就没有抽油漏水的问题

网友B:
1、感觉你的加油管太靠前了;2、建议在轴套内部油封前段,给轴杆缠上一层放水胶布,胶布与轴套壁的缝隙需预留,防止摩擦力太大同时使黄油能较稳定的停留在这个层面不会因轴杆转动轻易被抽出。可以看看我的帖子http://www.4hmode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63&extra=page%3D2&page=7

网友C:
这位置,改用轴承的话,密封的效果是不错的

网友:
使用法兰轴承倒是没漏过水

网友D:
加个潜水泵定期抽水

网友:
船轴前段用锉做几条螺纹,随转动方向使油向内流,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黄油和凡士林不耐水,最好换成蓝油,锂基脂防水耐高温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感觉你的加油管太靠前了;2、建议在轴套内部油封前段,给轴杆缠上一层放水胶布,胶布与轴套壁的缝隙需预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位置,改用轴承的话,密封的效果是不错的

那里有轴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油会流动的!一有正压它就流走了

以前制作的轴系没加注油管,没发现有跑油现象,加此装置后,每跑次船后就会发现机仑和推进轴口有王油溢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加个潜水泵定期抽水

这个也能实现不过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能实现不过感觉比较麻烦

一个舵机加个微动的事,反正真船也排水

网友:
弄个塞子把加油管堵住就行了,另外油加足点,别留太多空气在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感觉你的加油管太靠前了;2、建议在轴套内部油封前段,给轴杆缠上一层放水胶布,胶布与轴套壁的缝隙需预 ...

这种属于轴套加隔舱,可以加几级不漏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以前制作的轴系没加注油管,没发现有跑油现象,加此装置后,每跑次船后就会发现机仑和推进轴口有王油溢出 ...

注油口可能会混进空气的缘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油口可能会混进空气的缘故吧!!

有理,注油口加塞子。

网友G(2019-04-30):
有可能是轴本身问题,轴表面微观来看,研磨的细小纹路方向正好会把润滑脂推向漏油一侧

网友G:
把轴表面重新打磨一遍,用细砂纸,在车床上,最次也是用电钻让轴旋转,用细砂纸磨一遍

网友H:
加轴承是最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