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漏水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09):
求助论坛模友  小弟最近做了一条船,试航发现个问题,船在水里跑起来之后轴套里面的密封油老是被抽出来,导致船体进水

问下大家遇见过这个问题吗,还有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图中画红圈的地方油老被抽出来,导致进水。密封油原来用的凡士林后来换的黄油都不行,都会被抽出来

网友A:
如果是软轴,就换成硬轴。

网友A:
轴承密封性不好。

网友B:
除了换轴套没有其他办法,轴系已经固定了,跟换可能不太容易,只有考虑在外面在加一个大一号的轴套带密封轴承了。

网友C:
运气不好,我一个没轴承的玩具船都不漏水,而且也不用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软轴,就换成硬轴。

没明白你说的意思~~~
我这个轴套里面是3mm的钢轴,应该算是硬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密封性不好。

有可能,那我再外面加个胶圈和一个桨叉顶上,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换轴套没有其他办法,轴系已经固定了,跟换可能不太容易,只有考虑在外面在加一个大一号的轴套带密封轴 ...

请问有好点的密封轴承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好,我一个没轴承的玩具船都不漏水,而且也不用加油。

我之前也有个小号的船 也没漏水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剪个风琴套,把口密封

网友:
去修车店里扣一点黄油,那种黄油浓度高些,把轴抽出来,用手指一点一点把黄油按进去,然后再把轴装进去。我的打窝船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加轴承就好了

网友:
交换一下电机的转向看看!

网友D:
对我以前也是这么烦恼,,然后想出这个办法,,非常好,,买块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我以前也是这么烦恼,,然后想出这个办法,,非常好,,买块硅胶,,

你的意思是买个硅胶套套在轴承那端吗??

网友:
在你箭头指的那个位置换个带法兰的轴承,然后用一小节塑料王管套住船轴压紧轴承,这样基本就不会有水进来啦。另外在做船固定轴套时,仓内轴套的尾端位置最好比水面略高。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11_看图王

网友:
最好最简单最省钱的办法。把轴抽出来。用锉刀把轴按旋转方向锉点斜纹路出来。类似螺纹。但不需要那么深。浅浅的就可以了。至于纹路转向朝哪边你自己根据转动方向想像一下螺纹朝哪边是抽水。哪边是排水。锉反了吸水更大。参考涡轮泵原理。不用谢。
搞对了直接把船内轴套全部锯断。还可以把舱内水抽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