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

楼主(2017-03-09):
今天地面测试,右打方向尾桨破音有点厉害,左打就没事,求大神解释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在线等

网友A:
飞起来没事就行了啊,地面的话有阻力存在啊

网友B:
尾桨螺距一边大一边小,这是正常的

网友C:
什么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机机?

kds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螺距一边大一边小,这是正常的

好吧,调机时候是拿滑块调的,刚好能到两边又不憋舵机,左右行程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没事就行了啊,地面的话有阻力存在啊

好的明天再试试~

网友D:
楼主多发点这样的帖子,我来一个个回复,不用太久我就是上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发点这样的帖子,我来一个个回复,不用太久我就是上将!

乌鲁木齐飞?

网友:
你那里  我一直在鸟市飞

网友E:
1. 左右两个方向都别行程太大,不要憋舵机。
2a. 确保悬停时,滑块和摇臂尽量接近90度夹角(观察要保持距离注意安全,如果偏差大,解法是加大尾桨直径)
2b. 满足2a后,确保滑块和摇臂呈现90度时,舵机臂和拉杆也呈90度(改变拉杆长短)
3. 空中测试,落地再调整,让左右满舵自旋的旋转速度差不多
4. 如果不追求高自旋速度,可以在上述基础上,再降低一些左右行程,对齿轮、滑块、轴承、舵机寿命都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左右两个方向都别行程太大,不要憋舵机。
2a. 确保悬停时,滑块和摇臂尽量接近90度夹角(观察要保持距 ...

谢大神

网友F:
右打是加螺距吃風大
加上地面測試不會動陀螺會加更多螺距
出爆音應該的

网友G:
考虑到尾旋翼要低消主旋翼的反扭矩,所以左右的极限螺距大小是不一样的,自然声音也不一样。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 左右两个方向都别行程太大,不要憋舵机。
2a. 确保悬停时,滑块和摇臂尽量接近90度夹角(观察要保持距 ...

关于第二项我有些疑问:
1. 如果滑块和摇臂呈90度,尾桨很可能是在0度螺距,这样是肯定锁不住尾巴的。当然有的机子在滑块和摇臂呈90度时,尾桨是带一点正螺距的,用以抵消大桨带来的反扭力。具体楼主的机子是什么情况我不大清楚。
2. 飞起来看这个太困难了点,除非另外找个人来看,而且还是那么大的机子,想着有点怕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于第二项我有些疑问:
1. 如果滑块和摇臂呈90度,尾桨很可能是在0度螺距,这样是肯定锁不住尾巴的。当 ...

廠家為了讓大家裝機有基準
應該都會做擺臂九十度為中
但是這時螺距通常會有正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第二项我有些疑问:
1. 如果滑块和摇臂呈90度,尾桨很可能是在0度螺距,这样是肯定锁不住尾巴的。当 ...

我的是kds7.2,昨晚回来后调换了两片小桨然后重新打胶上好,今天下午刚出去飞完非常稳很安静,手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考虑到尾旋翼要低消主旋翼的反扭矩,所以左右的极限螺距大小是不一样的,自然声音也不一样。这是正常现象。 ...

好的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右打是加螺距吃風大
加上地面測試不會動陀螺會加更多螺距
出爆音應該的

嗯嗯,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于第二项我有些疑问:
1. 如果滑块和摇臂呈90度,尾桨很可能是在0度螺距,这样是肯定锁不住尾巴的。当 ...

一般呈90度时,带5-8度螺距。
具体能不能悬停锁住,确实要看转速和桨的长度:
- 比如700级,尾桨有95/105/115/120/125/135mm。往往越低转速桨要越大,否则即便锁尾静止,肯定不是90度。
- 比如450级,基本最少也要62/65mm。低转速要68/72mm都可能锁不住 我

网友I:
看来楼主要价格防暴眼镜 和另一位  调双桨的 互换下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楼主要价格防暴眼镜 和另一位  调双桨的 互换下心得

什么意思

楼主:
今天下午试飞成功,存在的问题:电机很热,皮带与皮带轮之间吱吱响,求各位大神支招解决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试飞成功,存在的问题:电机很热,皮带与皮带轮之间吱吱响,求各位大神支招解决

调整一下皮带的松紧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调整一下皮带的松紧度试试?

这个是松了还是紧了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试飞成功,存在的问题:电机很热,皮带与皮带轮之间吱吱响,求各位大神支招解决

油门比例多少?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松了还是紧了的原因?

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比例多少?

65%

楼主:
引用 网友H:
紧了吧

好的,回头我松点试试

网友I:
戴个防暴眼镜

网友E:
一是有机械摩擦或者齿轮太紧
二是在没有同步整流的电调上使用低于80%油门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戴个防暴眼镜

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是有机械摩擦或者齿轮太紧
二是在没有同步整流的电调上使用低于80%油门比例

第二条求大神解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条求大神解释

翻我老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我老帖。

具体是哪一个啊求大神提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哪一个啊求大神提示

这个高端电调的Active Free-wheeling同步整流电路,为何其他电调低油门发热易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2381

摘录一段
对于一般模友的实际意义:

- 如果计算好齿轮比,或者愿意通过更换电机、齿轮、电池的方式改变转速的朋友,而且能接受每种搭配转速变化有限,或者半油门电流负载小的朋友,用什么电调都行。

- 希望一套动力设备却希望达到宽转速区间的模友,或者懒人土豪,请买带AFW的电调(K牌,YGE,好盈60A V4,??好盈160A有木有不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高端电调的Active Free-wheeling同步整流电路,为何其他电调低油门发热易烧
http://bbs ...

我认为楼主的电机热是由于(各种原因所产生的)皮带与皮带轮摩擦力过大所致,跟Active Free-wheeling可能关系不大。不带同步整流的电调在油门低于某个百分比的时候所产生的高负载会使电机过热但并不会导致皮带轮噪音大。所以我建议楼主还是应该多从机械方面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高端电调的Active Free-wheeling同步整流电路,为何其他电调低油门发热易烧
http://bbs ...

我的电调是g160的,应该有的吧。难道是我齿轮比不对?我设置的是9.5,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呢,要不要调成9.3?一般油门曲线习惯飞60到70,再高费电而且现在电机烫不敢加。还有就是我现在还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设置电调的定速标定,希望大神能答疑解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是g160的,应该有的吧。难道是我齿轮比不对?我设置的是9.5,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呢,要不要调成9 ...

g160没有同步整流。

正确做法应该是换再小一点的电机齿,把齿比提高到比如10.5,那你就可以用75-80%比例油门。进一步降温

但是如neosunrise说,你先排查有没有机械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g160没有同步整流。

正确做法应该是换再小一点的电机齿,把齿比提高到比如10.5,那你就可以用75-80%比 ...

昨天晚上给轴承跟皮带轮上了点润滑油,今天上午刚飞完,感觉温度降下来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g160没有同步整流。

正确做法应该是换再小一点的电机齿,把齿比提高到比如10.5,那你就可以用75-80%比 ...

用60的油门曲线

网友E:
每天都在学习,我也在学习
近期我才知道,不同电调,从遥控器油门信号到电调的油门比例,计算方法可能完全不一样。因此最可靠知道真实油门比例(防止过热),要买光学魔镜。

比如k牌jive系列,
- 先要插拔跳线进行遥控器电调校正
- 然后电调油门比例 = 50% + (遥控器油门比例/2)
- 举例,futaba遥控器油门范围是-100% 到 +100%,当遥控器油门比例显示为+20%, 其实就相当于 (20 减去 负100)/200 = 120/200 = 60%遥控器油门比例,     - 那么电调油门比例 = 50% + 60% / 2 = 80%,
     - 这时如果你用魔镜去观察,主旋翼转速 = 电池 单节电压 x 节数 x 电机kv值 x 电调油门比例 / 齿比。
     - 假如你是500kv电机,12s,4.0v初始负载电压,80%电调油门比例,9.5齿比,
     - 那么转速应该是2021. 你用魔镜复查一下,如果差不多,就说明设置完美了。
     - 厂家介绍认为完美起飞的电调油门比例就是80%,随着电压从满电负载4.0v下降到3.6v,电调定速功能就会逐渐上升油门比例到89%,然后降落。

比如k牌kosmik,
- 电调油门比例 = 遥控器油门比例
- 举例,futaba遥控器显示+20%,其实就相当于60%遥控器油门比例,也就等于60%电调油门。其实不算优化。但是因为k牌强大的同步整流功能,这么不优化的飞行也不会发热惊人。

用了几年好盈,我其实还不清楚好盈如何计算。因此我下单了魔镜实际测了再分享。

飞行后,如果你希望增加转速(再劲爆)或者降低转速(再柔和),应该是调整齿比、电压、电机kv这三项。而不是电调油门比例。因为k牌和好盈v4系列因为带有同步整流,调整油门比例也没有大问题。其他电调尽量让电调油门比例控制在75%以上,否则暴力火凤凰就容易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天都在学习,我也在学习
近期我才知道,不同电调,从遥控器油门信号到电调的油门比例,计算方法可能完 ...

谢大神科普,愿早日完成你的测评,给你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