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lite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03-09):
650机架搭配naza lite在地面时,指示灯显示正常,上天后指示灯变为红灯频闪,下来后又正常了,请问各位大神怎样解决,谢谢指教

网友A:
检查GPS信号、电池电量、红灯闪无GPS信号或电脑设置低压报警。

网友B:
电量报警是不是设置的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GPS信号、电池电量、红灯闪无GPS信号或电脑设置低压报警。

电池电量没问题,GPS信号上天前没问题,一上去就频闪,下来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量报警是不是设置的不对啊?

一般不设电压报警,直接BB响

网友:
排除外界因素干扰等那就只能找东西代换了。

网友:
很明显是电压报警了,在天上动力有输出,落地之后电池回压,所以在天上报警,落地就正常。去电脑上把电压报警关了,用BB响。

网友:
换电池吧。电池估计挂了。

网友C:
失控时也会频闪红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控时也会频闪红灯哦!

没有失控,是情况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失控时也会频闪红灯哦!

失控是频闪黄灯

网友:
电池不好了